sm总线控制器带黄色问号怎么办?

楼主(2016-02-15):
sm总线控制器带黄色问号怎么办?

  SM总线控制器又称为SMBus,是System Management Bus的缩写,是主板控制芯片上的一个通信控制器。有时候我们会看到sm总线控制器出现一个带黄色的问号。这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电脑坏了?还是主板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个黄色的问号是想告诉我们电脑没有安装驱动。
  几年前,Intel在其81x系列芯片组中就开始使用ICH芯片,并在ICH中运用System Management Bus(简称Smbus,系统管理总线)技术。SM总线控制器是1995年由Intel提出的,应用于移动PC和桌面PC系统中的低速率通讯。它主要是希望通过一条廉价并且功能强大的总线(由两条线组成),来控制主板上的设备并收集相应的信息。SMBus为系统和电源管理这样的任务提供了一条控制总线,使用SMBus的系统,设备之间发送和接收消息都是通过SMBus,而不是使用单独的控制线,这样可以节省设备的管脚数。在845G及以后的Intel芯片组中,使用的则是ICH的升级产品ICH4和ICH5,它们都是在Windows 98/2000/XP以后推出的,所以操作系统不能很好地识别这类硬件,需要单独安装Intel主板芯片组的驱动程序“Intel Software Installation Utility”,可以在主板驱动盘上找到这个程序,其安装文件名一般为infinst_autol.exe。

  一般来说xp系统是右键我的电脑就可以看到属性了。如果是win7系统的就直接打开计算机的界面,就可以看到属性了。安装SM总线控制器驱动程序我们需要有一台可以连接上网的笔记本或者台式电脑。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在打开的“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择“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的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SM总线控制器”带黄色问号。

SM总线控制器(图1)

  在打开的设备管理器中右键单击“SM总线控制器”,选择属性。

SM总线控制器(图2)

  在弹出的“SM总线控制器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常规”——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SM总线控制器(图3)

  在弹出的“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中选择“自动安装软件”,可以从网上或者电脑中自动搜索软件。

SM总线控制器(图4)

  在弹出的“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可以从你自己定义的路径安装驱动。

SM总线控制器(图5)

注意事项:

  一般来说电脑的sm总线控制器是很少会显示黄色问号的,只有当我们的驱动被我们删除或者驱动损坏的时候,sm总线控制器才会出现黄色的问号。看到电脑的sm总线控制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需要过度的担心。重新安装一个驱动就可以搞定了,自己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sm总线控制器出现带黄色问号的原因和解决步骤,大家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吗?Sm总线控制器是我们电脑主板上的一种必备的通信控制器,几乎所有的电脑里都有这个控制器,电脑里没有这个控制器是不能正常运行的。虽然下载一个驱动就可以搞定,但是平时还是需要多注意的,一定不要随便的删除自己电脑里的驱动和程序。

网友:
平时修理电子产品时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