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6-02-15):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苹果1278 820-2879-B这块主板原来是准备做料板用的,我看成色还可以,为了挑战一下自己的维修能力,就尝试维修看看,到底能否维修好这块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
  故障现象:无待机电流
  检测发现无12.6V电压,更换U7000(ISL6259)和Q7030 Q7035场管,发现Q7080也有问题换掉(也就是这个场管,造成了后面可调电源可以充电而适配器不能充电的故障)。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1

  外接电源12.6V出来了,待机电流也有了,继续检查发现没有3.425V,这个元件引脚和焊盘部分已经被腐蚀掉,更换新的U6990 LT3470A供电芯片,6PIN VIN断线做飞线处理。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2

  3.425V电压出来了,3.3V电压也正常,基本的供电都有了,短接键盘5PIN开启信号,主板发出了“咚”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出现意味着主板启动基本正常了,下面就该屏幕点亮了,怎么屏幕没有点亮呢?继续检查发现Q9806 1256PIN无电压,查Q9806的工作条件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3

  场管4PIN无电压,追查F9800 2PIN无电压,1PIN有电压,测量保险发现已经烧坏断路,更换保险后Q9806 4PIN有12.6V电压了,加电后屏幕仍然没有点亮,追查发现“PPVOUT_SW_LCDBKLT”没有满足点亮屏幕的高压(至少要有28V以上的电压),追查U9701升压芯片的工作条件,检查U9701升压芯片工作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后面没有高压呢?,最后发现U9701 21PIN到D9701 2PIN之间断线,做飞线处理。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4

  加外接可调电源后,主板能顺利的工作,原以为维修到此该结束了,后面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为了多方面测试笔记本的工作稳定性,我用适配器给笔记本充电,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适配器竟然不能给主机电池充电,但用可调维修电源却可以给主机充电,什么怪问题啊?
  当时的故障为:用适配器时(不接电池),绿灯有规律的一亮一熄反复,虽然短接键盘5PIN可以强行启动(短接时间要长一点),在待机状态下把电池加上去,绿灯既然熄灭了。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多天,在论坛上也发了求助帖,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5

  现在只能调整一下维修思路了,分析了所有发生的状况,既然绿灯有规律的一亮一熄反复,会不会是有短路现象,适配器自我保护而停止输出呢?测量主板发现绿灯有规律的一亮一熄时,测量电感L7030 12.6V输出电压时有时没有,之前查找了好多相关的电路都没有找到故障原因,至少也排除了一些可疑电路吧,也缩小了故障范围,那我只好来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L7030 12.6V输出电压不稳定的?维修又回到了原点。现在想起来,场管的质量不好真是坑死人啊!如果不是这个场管的原因,维修也就早早的结束了,也不至于年三十还在维修这块板子。帖子前面提到更换了Q7080  SI7149DP场管,也就是这个场管造成了适配器不能充电的原因,在待机条件下(用电池)实际测量场管5PIN有6V电压,123PIN有12V,4PIN有12V,这个场管是低电平才能导通的,电池的电压不应该来到Q7080 5PIN这里.用适配器时Q7080 4PIN应该为低电平,使Q7080导通才能给后面供电,更换了好几个SI7149DP场管,质量都有问题,看来买的这一批场管质量都不可靠,我用了另外的型号场管(HAT1127H)来替换SI7149DP,Q7080 5PIN没有6V电压了,HAT1127H这个场管质量还是可靠的,加电后发现Q7080 4PIN怎么总是高电平呢?检查发现U7000 26PIN实际为低,应该拉低Q7080 4PIN,看来这里有问题啊,测量发现断线了,做飞线处理。
  用适配器并加上电池启动主板进系统,适配器可以为主板充电了,适配器不能充电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在是农历大年三十,能在今天把主板维修好,心里特别的高兴!为维修这块主板春节晚会我都没有看,人说好事多磨,我是体会到了啊,这块板子在进入系统后,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了,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在捉弄人吗?适配器不能充电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怎么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呢?看来这块料板不是要人省心的板子,继续维修加焊U1400 三合一芯片无果(之前有块同型号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更换三合一芯片后排除故障),查找U5701的工作条件,U5701 49PIN供电只有1.8V ,键盘J5713 30PIN也是1.8V,测量U5701 49PIN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现象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6

  追查49PIN供电来源“=PP3V3_S3_TPAD”R5704电阻二端都是1.8V电压,=PP3V3_S3_TPAD在此时变换了名称=PP3V3_S3_FET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7

“=PP3V3_S3_FE”电压受Q7903控制,“=PP3V3_S5_P3V3S3FET”有3.3V电压,Q7910场管 4PIN有3.3V,1256PIN没有电压,而Q7910 3PIN是低电平才能导通的,又受Q7903控制,实际测量1PIN为高电平时,3 2PIN导通拉低使Q7910 4PIN为低,“=PP3V3_S3_FET”1256PIN才能输出3.3V电压,分析原因是Q7903场管性能变差导致3 2PIN不能完全对地导通造成的,更换Q7903后故障排除。至此K6料板的故障彻底排除。最后的故障是在初一下午完成的!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8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9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10

苹果1278 820-2879-B料板多种故障的维修 图11

  写维修帖子的确是件苦差事,耗了一下午的时间,光有文字说明还不够,还得配上图纸图片,感觉今天特别的劳累,尽管感觉很劳累,帖子还是要写的,因为平时在论坛上索取的多,奉献的太少太少,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此帖子的原因。我有二千六百多下载分足够用了,也不在乎你们加不加分。只要帖子对部分维修人员有所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这里祝从事笔记本维修的人员新春快乐,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作于农历大年初三
迅维ID: Jialin116

网友A:
我看你只能47分啊    哪来的2000多分

网友:
可惜楼主费了半天的功夫了,图不清晰 放大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只能47分啊    哪来的2000多分

"迅维ID: Jialin116" ,看见这里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迅维ID: Jialin116" ,看见这里有

我看你得分倒是不少啊

网友C:
发贴不容易,加分支持。缺点就是电路图太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是精华了。

网友:
能修苹果的,我都很羡慕,我们这种小地方,接不到,

网友D:
我有台a1278进水不通电,如果帮我修好多钱额一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只能47分啊    哪来的2000多分

这个帖子是我写的维修过程,委托编辑帮忙发表的,名字写的不是我ID号,

网友:
想写精华帖子太难了,写了这个帖子,结果不是我的ID号,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a1278进水不通电,如果帮我修好多钱额一般

苹果主板维修,跟别的主板没有很大的区别,你的板子维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ID: Jialin116" ,看见这里有

委托编辑帮忙发的帖子,有的不是我的名字。郁闷啊!

网友:
苹果不好修  但好收钱

网友:
好厉害啊,我不会修苹果

网友:
好羡慕那些会修苹果的师傅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得分倒是不少啊

我在家里搞苹果板子维修,没有对国内用户搞维修,维修量不大,有充分的时间上论坛看看。这是我的第二职业,好玩吧!

网友F:
真佩服楼主的毅力 一般一个故障接一个的 基本已经吐血三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佩服楼主的毅力 一般一个故障接一个的 基本已经吐血三升了

因为是料板吧,所以我要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维修好,零配件花了41元钱,时间就不好计算了。板子能维修好,也可以积累维修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是我写的维修过程,委托编辑帮忙发表的,名字写的不是我ID号,

为什么不自己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在家里搞苹果板子维修,没有对国内用户搞维修,维修量不大,有充分的时间上论坛看看。这是我的第二职业 ...

你在外国???不会吧 我看你的IP 在国内啊

网友E:
我用办公软件写好了文档,如果在往论坛帖子上写的话很费时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在外国???不会吧 我看你的IP 在国内啊

在国内自己家里搞维修,板子都是那边想办法发给我维修的,有人到中国来时在通过快递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是我写的维修过程,委托编辑帮忙发表的,名字写的不是我ID号,

我今天跟编辑沟通,希望把发帖人改成我的名字,编辑说不行啊!以后再不能找编辑帮忙发帖子了,写在多都是别人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吃票子了,,,,

不懂你说的?

网友H:
楼主技术很牛哦,苹果真心不会修电路

网友I:
维修就得这样,空闲的时候翻出来之前未修复待修的,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国内自己家里搞维修,板子都是那边想办法发给我维修的,有人到中国来时在通过快递给我。

这样也可以    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用办公软件写好了文档,如果在往论坛帖子上写的话很费时间的。

下次有贴子要发    传给我  我帮你发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有贴子要发    传给我  我帮你发  哈哈

先谢谢您!你帮我发帖子,名字会是我的吗?

网友:
反正是第二职业,多点少点板子维修无所谓的,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就得这样,空闲的时候翻出来之前未修复待修的,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你说的很多对!板子CPU坏了的上家不让我维修,做料板用。只要不涉及到CPU,我都想尝试一下练练手,而且是在苹果板子上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很牛哦,苹果真心不会修电路

你是接触苹果板子少了,所以感觉苹果板子很神秘。我当年学习维修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哦,现在好了几乎天天跟苹果板子打交道,逐步在积累维修苹果板子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贴不容易,加分支持。缺点就是电路图太模糊看不清楚。

你加分我也到不到,帖子是我委托编辑发表的,发帖人不是我本人。

网友:
牛,真是写辛苦了。

网友:
料板,也修好了,不错啊

网友:
到现在也没有修几个机器

网友J:
我怎么点图片的时候  还弹出游戏窗口  加广告了是吧! 不过帖子 却是好贴!!!

网友K:
这个是高手啊,苹果的确实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主板维修,跟别的主板没有很大的区别,你的板子维修好了吗?

还木啊、你有电话吗。不行给我修吧,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
能修苹果的,我都很羡慕,我们这种小地方,接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怎么点图片的时候  还弹出游戏窗口  加广告了是吧! 不过帖子 却是好贴!!!

我的帖子是编辑帮我发的,用的不是我的ID号,有没有广告我也不清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帖子是编辑帮我发的,用的不是我的ID号,有没有广告我也不清楚。

哦  怪不得   应该是加了 广告!

网友:
楼主道行很深,这样的帖很难得,我只有仰望的份啊

网友L:
楼主有没有这类的触发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没有这类的触发上电时序

这个型号主板的上电时序,图纸上都有注明,你按照数字编号查询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高手啊,苹果的确实难修

高手谈不上,我现在只是以维修苹果主板为主业,别的板子很少维修。手上都是苹果的板子。

网友:
给上一百个赞 。哈哈

网友:
真强呀!!我现在都没什么头绪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