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以前拆过发过的三星46寸电视后面的“服务”?

楼主(2016-02-15):
没接触过更没用过的“服务”插孔何用?扩展服务?工厂设置?

网友:
平时修理电子产品时积

网友:
一个专用音频插口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网友:
为啥叫“服务”???

网友:
很奇怪的接口

网友:
翻译错误吧,这接口很简单,不会是调试接口,肯定也是输入或是输出这类吧

网友:
貌似音视频接口

网友:
估计应该是维修用的调试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