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MIH61R MB板载网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6-02-15):
戴尔 MIH61R MB 10097-1 48.3EQ01.011板载网卡芯片烧了,不知到型号,在此求助好心人提供,图片或者图纸都行。
另发现该板不装该网卡芯片连PE都进不了,只有在BIOS里屏蔽了才能进。

网友A:
可以去淘宝看看或者百度找找图片

网友B:
不装网卡  不进PE   这么奇葩  实在不行 就装个外置的吧

网友C:
我有2个这主板,明天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装网卡  不进PE   这么奇葩  实在不行 就装个外置的吧

有些板是有这种情况,记得几年前修过一种MSI给HP代工的板子,那个板子如果是网卡坏掉了必须要换个好的芯片上去,不然的话会出现不过显卡,那个板子是过了内存之后会去检测网卡,具体板号忘记了,775的 一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淘宝看看或者百度找找图片

芯片那么小,网上的图片都是看不清楚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2个这主板,明天去看看

拜托你了,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拜托你了,在此先谢过啦

我这2个板网卡也摘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是有这种情况,记得几年前修过一种MSI给HP代工的板子,那个板子如果是网卡坏掉了必须要换个好的芯 ...

还有这样的板子啊  如果我碰到  估计就要修死了

网友:
网卡芯片RTL8111E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谢啦。

网友:
没有网卡也可以进P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