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声音异常故障检修

楼主(2016-02-15):
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声音异常故障检修

  组合音响是集各种音响设备于一体或将多种音响设备组合而成的立体声放音系统。又称音乐中心。由音频信号源、放大器和扬声器等组成,具有收、录、放、唱功能。在组合音响使用过程中声音异常的故障是经常遇见的,最近收到老客户送来的一台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无论在收音、放音还是在播放CD状态下,音量均很小,且失真。下面小编同大家分享一下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声音异常的故障检修方法,以供参考。

  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声音异常分析检修:

  测其电源电路输出的18V和5V电压正常稳定。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部位应在功放电路中(此机功放电路和电源电路合做在一块板上)。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的L、R功放芯片均采用AN7161。检测功放块的外围元件均正常,为了进一步判断功放块是否正常,找到了功放块的音频信号输入端的祸合电容(10μF/25V),从电容的负极输入音频信号,这时喇叭中的声音正常,一点也不失真,这说明功放电路正常,应是前级电路有问题。

  根据经验,由于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使用时间较长,电路上的电解电容数量也较多,这些电容易出现容量变小现象,于是找来一只10μF/50V的电解电容,先对音量控制块TC9153AP的外围电解电容逐一进行并联试验,没有结果。接下来又转向静噪电路,如图所示,当并联到位号为2413的电容(2.2μF/50V)上时,声音恢复正常。拆下2413检查,其容量已降为0.2μF。换新后试机,故障排除。

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声音异常故障检修图

  电容2413接在位号为7413的NPN型三极管的b极。7413是静噪控制管,故障时,其b极电压为0.4V,c极电压为1.6V;正常工作时该管的b极电压为-0.2V,c极电压为4.7V。

  以上是飞利浦AS238组合音响声音异常故障的检修方法步骤,如果在使用组合音响的过程中,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操作,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以后我也可以修音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