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加热慢

楼主(2016-02-15):
   买了有4年了,不经常用。今天偶尔有东西要焊,调到最高温度,通电后蛮久的依然很难化锡,蘸了点焊油,轻微的冒烟,不是以前那种迅速冒烟。这个是发热芯的问题吗?

网友A:
像是发热芯的事   买几个备用吧

网友:
调温度的电位器吧。。。。

网友:
發熱芯或vr

网友:
这种烙铁,焊现在的无铅,很费劲了,如果焊无铅,还是换高频烙铁吧。

网友:
功率不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发热芯的事   买几个备用吧

   上网买了几个准备换。今天拆开手柄,发热芯是4线的,量一下电阻,红黄两根的电阻是1。1欧,两根热电偶的电阻是10欧,搜了下论坛的936的帖子,这两个值应该都是正常的。温度已经调到最高的480°,还是指示灯没注意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