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液晶屏全白 起因屏驱动供电加错误加12V

楼主(2016-02-15):
一台LG W2043S液晶显示器,LG屏,屏号LM200WD1(TL)(A1),起因屏驱动供电加错,误加12V导致出现白屏,无任何显示,检查屏电路发现测得VGH为2.79V,VGL为0.06V,VCOM为1.99V,VDD为4.8V,DISCH为0.04V,VSTR为1.99V,GVDD为0.02V---2.79V跳变。屏供电IC为SM4005,如图:
请教各位师傅,接下来该如何检修?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完了   这帖子是要沉的节奏么

网友:
你查的这些电压都正常吗,查屏驱动板上的dc   ___dc电路的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不,若不正常查这个电路的元器件如保险电阻,pwm控制芯片,开关管,

网友A:
那个比较大的IC估计是坏了

网友:
这么高电压一加,芯片还能顶住?

网友B:
芯片被干死了    看下12V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比较大的IC估计是坏了

有点没头绪   怕后级电路有击穿的电阻电容什么的  不敢直接换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被干死了    看下12V短路不

没玩过屏电路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D:
屏供电SM4005这个坏了吧,主芯片供电三脚稳压块也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SM4005这个坏了吧,主芯片供电三脚稳压块也查一下。

不知道SM4005第44脚是干嘛的   44脚和41、42脚导通   三脚稳压块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屏电路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找芯片的PDF看供电脚   测对地值

网友:
没玩过屏电路!!

网友:
就是测下那个电感后的那个D4二极管输出电压是12左右吗!!!!

网友:
换一下那个图像处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