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ms-7623,型号760GM-P33。直接关机,无法再次开机。

楼主(2016-02-15):
客户拿来一组装机,说在写文件,突然就关机黑屏,无信号啦。拔电再开还是一样。拆开盖子,上电测内存供电1.5V正常,VDDA25也有2.5V。测CPU供电无电压,报主板坏,报价100。。同意马上拆板下来修,下载图纸,查PWM的EN,来源于Q18的低电平开启。
Q18被座子挡住啦,拆掉,直接在机箱上测Q18的G级无电压,测Q17的G级也是无电压,看来是有东西短路啦。断电Q18的G级打值0.002不对啊,拆掉Q17试试。中奖啦。阻值正常啦。

换个MOS管,不测也不上电试一下,直接装回去。这次要拆板,只因我太懒,不是很爽哈。开机一切正常,到此结束。
祝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
快速,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A:
用VDDA_25 VCC_DDR VCC5_SB ATX_PWROK来控制CPU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好帖  图片精美  逻辑清晰

网友:
真羡慕  有图纸的感觉真好

网友:
直接客户能做到100大洋也很相当不错了

网友:
还能收100真不错

网友:
厉害。膜拜大神

网友:
有图纸么。。。好例子

网友:
楼主  能不能分享下图纸     需要谢谢

网友B:
q18是pnp场管吧?不是低电平截住吗?g极ov也就是可以开启cpu供电了呀,先不管g极对地值

网友C:
运气不错,q17在这里损坏应该是ds级之间阻值短路。

网友:
也就散客能收这个价格了

网友:
我想我的价格至少也要和你一样。上次修个板子修了一下午。钱贬值不能太低,不值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VDDA_25 VCC_DDR VCC5_SB ATX_PWROK来控制CPU供电开启信号

图纸上和ATX_PWROK没有关系,D5那个二极管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8是pnp场管吧?不是低电平截住吗?g极ov也就是可以开启cpu供电了呀,先不管g极对地值

PNP是三极管的类型,图上面的Q17与Q18是场管,N沟道的7002小场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q17在这里损坏应该是ds级之间阻值短路。

他是G极打值002,不是D极,所以是GS之间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上和ATX_PWROK没有关系,D5那个二极管没装

原来没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是G极打值002,不是D极,所以是GS之间存在短路

理解错误了,这里002也可以G级理解成对地阻抗为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