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突然没声音

楼主(2016-02-15):
播放音乐视频的刚开始正常,然后突然没声音,按下面板的音量键又有或者插下耳机插孔也可以,然后放一会儿就又没,如此反复。系统 驱动都换过来还是不行,没声音的时候插耳机可以有声音的。网上搜过这个型号出现过很多这个故障的,但是没具体的解决方法。希望大家讨论下。

网友:
声卡换一个试试

网友:
怎么换 - -要么 换芯片

网友:
看看驱动有问题吗    =官网下载一个 不行测试一下喇叭好坏

网友A:
耳机孔里面弹片拨一下 挨在一起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po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孔里面弹片拨一下 挨在一起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 按下音量键 又可以了~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装个驱动,查一下,声卡接口 ,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KB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