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MOS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2-15):
    出自清华同方K5-01,板号是C15B。没有图纸

图中红圈内的MOS管。注意G极在左边哦!
谢谢大家的回复,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知道这是只N管,只是G极在左边,管子又小,不好改,再加上我有强迫症,想买只原型号回来装上。管子很小,没标示型号,只有HB字样、

补充内容 (2016-2-16 10:49):
13楼更新放大镜下的管子正面图

网友:
这样看没有谁看的懂的    你还是看芯片的型号  直接在淘宝问下人就知道了

网友:
N沟的吧朋友

网友:
华硕社么型号的 我有这料

网友:
是不是K43SV阿

网友A:
或者你百度一下上面料号阿  一般都是N的吧

网友:
知道是N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百度一下上面料号阿  一般都是N的吧

没料号,只有HB两个字母

网友B:
找图纸,图纸上肯定有型号。HB应该是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图纸上肯定有型号。HB应该是代号

说了没图纸呀

网友:
这样的哪个能猜到???/

网友C:
你好歹也给个芯片的正面啊  整个反面  看引脚  谁能看出来 的  站出来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歹也给个芯片的正面啊  整个反面  看引脚  谁能看出来 的  站出来 我看看

网友:
呵呵,还是淘宝上搜搜

网友:
炸掉了吗这个

网友:
改个就行了,别强迫自己了

网友:
ROHM  RF4E080BN

标示 HB  , 30V 8A   N-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