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E37EC NE7 AMD独显,开机屏灯亮,不显示。

楼主(2016-02-15):
手上有一台SONY VPCEE37EC NE7 AMD独显,开机屏灯亮,不显示。换VGA口也一样,能看到液晶的指示灯变绿,就是不出字。本以为是显卡芯片问题。加焊过不行,就换了一个新的。也一样。在PCI口接上检测卡能看到跑码,一路跑到38,就会36-38闪几下,最后停在FD了。刚刚量了一下显卡芯片到北桥的阻值,如果红笔接地,显这边是805,桥一边是500,全都一样,但如果黑接地的话,显一边全是1031,桥一边712,有一对就是549,这能证明桥一边出问题了吗?小白一名,救大神指教指教。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测阻值  就用红笔接地  黑笔去测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阻值  就用红笔接地  黑笔去测为准

哦,谢谢。就是奇怪,反了会有两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