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LMT-S2复位灯闪不跑码

楼主(2016-02-15):
接一块技嘉MA-78LMT-S2 V1.0复位灯闪不跑码,测内存供电1.5V 0.75V,北桥供电1.1V 1.8V,南桥供电1.2V,CPU 0.95 2.49,PCI时钟1.67V,PCI-E时钟0.42V,CPU时钟芯片50 51脚0.42V,刷过BIOS,带灯测试座测试过CPU座和内存槽,拆过网卡芯片,内存SPD电压及总线电压均正常,复位灯一秒闪一次不跑码,特此求助。

网友:
测复位电压   复位条件   断线   最后干桥

网友:
CPU复位有1.5V,PCI 和PCI-E复位3.3V

网友:
复位开关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对   测下重启针的电压  有可以是被重启针拉的

网友B:
不用在意复位灯闪的情况,按不跑码来维修,供电都正常测时钟,时钟正常测复位,复位正常先刷个BIOS,首先得排除你U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在意复位灯闪的情况,按不跑码来维修,供电都正常测时钟,时钟正常测复位,复位正常先刷个BIOS,首先得 ...

BIOS刷过,U也换过,情况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   测下重启针的电压  有可以是被重启针拉的

重启针电压3.3V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ATX8脚到南桥的PG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过,U也换过,情况还是一样的。

那就按照不跑码来维修,从头查所有供电,时钟,复位,然后打各总线的值

网友:
断线  干桥     唉桥是十之八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针电压3.3V应该也是正常的。

3.3那是正常 的

网友:
测了vdda2.5吗?

网友:
VDDA2.5V实测2.49V

网友D:
那正常  把串口芯片拆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正常  把串口芯片拆了呗

该板没有串口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用在意复位灯闪的情况,按不跑码来维修,供电都正常测时钟,时钟正常测复位,复位正常先刷个BIOS,首先得 ...

装cpu上电后复位灯不停的闪,是按不跑码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cpu上电后复位灯不停的闪,是按不跑码修吗??

是的,只要不是常亮,复位灯闪的频率是一致的话,一般是按不跑码来维修,当然也有例外。

网友:
AMD的一般条件正常就焊桥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块楼主修好没?

网友:
  这个你先测下所有的电压

网友:
BIOS  刷了吗

网友:
BOIS刷了好几个

网友:
现在修好了 吗

网友:
还没有修好

网友F:
技嘉这批板复位灯闪 好多  南桥给CPU 和CPU PWM 发的CPU_PG_SB 这个信号在跳变
复位针也在跳  IO 的D-BIOS 脚也在跳
后面判断南桥挂
一般不弄桥 不过 我判断是桥坏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技嘉这批板复位灯闪 好多  南桥给CPU 和CPU PWM 发的CPU_PG_SB 这个信号在跳变
复位针也在跳  IO 的D-BIO ...

动桥就划不来了,不过还是想换个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桥就划不来了,不过还是想换个桥看一下。

如果有时间就换个嘛  修好了  把结果分享出来
我那些都是推测  还不能落实
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G:
查时钟,估计是没有时钟

网友:
查时钟,查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时钟,估计是没有时钟

时钟也都查了下,电压都正常,没示波器。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H:
刚接到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故障现象都是一样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好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接到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故障现象都是一样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好让我学习学习

还没修好,有时间了换个桥试试。

网友:
可以查下时钟正常吗

网友:
不行测   测复位电压   复位条件   断线   最后干桥

网友:
不行测复位电压   复位条件   断线   最后干桥

网友(2016-11-04):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复位条件。。。

网友:
请问修好了吗。学习下 免得下次走弯路

网友:
CPUPWRGD 信号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