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的主板用MHDD不认硬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15):
大家有没有发现,AMD A55以上的主板用MHDD检盘怎么搞都找不到盘,改了IDE模式都不行啊。

网友:
很多主板都MHDDA检测不到硬盘的   这个无解

网友:
接SATA 0接口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可能换个硬盘就可以认到.如果想修复硬盘可以用其它软件

网友A:
认不到就换个别的主板测   这个解决不了

网友:
现在新主板  发现好多认不到的

网友:
a55你就放弃吧,不行,bios不把端口映射到mhdd能认的地址,没办法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检测一样的

网友:
换块老一些的板子就可以用了,MHDD对新主板支持不好,可以考虑进PE用维多利亚来检测硬盘

网友:
硬盘到桥看看有断线没有

网友:
945  G31这些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就换个别的主板测   这个解决不了

问题是笔记本啊,只能拆硬盘下来了,可有些新机带保修的不好拆

网友B:
SATA接到0口或者1口之间 还是不行 做南桥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ATA接到0口或者1口之间 还是不行 做南桥把

A55以上的AMD板你换完MHDD都认不了,这和作南桥有关系?

网友:
进PE用DISKGEN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55以上的AMD板你换完MHDD都认不了,这和作南桥有关系?

硬盘是哪个部分管得?
自己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是哪个部分管得?
自己清楚

请看清楚标题了,是MHDD下认不到盘,而不是主板BIOS里和系统里认不到盘,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清楚标题了,是MHDD下认不到盘,而不是主板BIOS里和系统里认不到盘,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桥坏了?

MHDD不任硬盘 你不会换数据线
换个软件测试?
还有 A55主板 不认硬盘
你主板上插了测试卡?
你也可以测试SATA插槽得问题
你修主板不会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就换个别的主板测   这个解决不了

这个楼主完全是有问题
笔记本不认硬盘可以看SATA头
或者改模式
完全只认死理
脑子不会转弯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看清楚标题了,是MHDD下认不到盘,而不是主板BIOS里和系统里认不到盘,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桥坏了?

何况笔记本不认硬盘有很多种
你可以试试换掉SATA得插槽
或者看线路
还有就是模式改掉试试
不要死认死理
自己可以换个硬盘测试
还有你又说是主板
上面你回复别人确实笔记本?

网友D:
有的PE下面带有MHDD 可以下载个进PE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PE下面带有MHDD 可以下载个进PE扫

这个人只认死理得
说得不清不楚
一会主板一会笔记本。。。。

网友:
较新的主板不怎么支持MHDD啊!

网友:
A55主板  不识别    换个主板吧!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况笔记本不认硬盘有很多种
你可以试试换掉SATA得插槽
或者看线路

你还是找块A55以上的AMD板接个盘试下MHDD能不能认到盘吧或笔记本也可以

网友:
早就发现了,用FM主板在MHDD里都看不到硬盘的,都是用AM这些老板子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