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 MB525刷MIUI刷机教程

楼主(2016-02-15):
MoTo MB525刷MIUI刷机教程

想给MoTo MB525刷MIUI的朋友看这里,这里有MoTo MB525 Root教程,有MoTo MB525刷Recovery教程,还提供最新的MoTo MB525 MIUI刷机包下载与MoTo MB525刷机工具包,下面来看看MoTo MB525 ROOT、刷Recovery与MoTo MB525 刷MIUI刷机教程。

一、刷机前的注意事项与刷机准备

1、本教程刷机过程需要在Windows操作系统环境下进行。

2、如果软件版本已经升级至最新版2.3.6或者更高,请勿刷机,后果严重。

3、本教程只针对DEFY, 国行MOTO ME525暂不推荐刷机。

4、准备一张剩余空间大于256MB的MicroSD/TF卡,将刷机工具包defy_new_tools.zip解压至电脑桌面,不要解压MIUI ROM安装包将MIUI最新ROM包直接拷贝到SD卡根目录下。
MIUI ROM for MB525最新安装包下载

刷机工具包下载

二、MoTo MB525安装USB驱动

打开刷机工具包目录中MotoHelper_2051_Driver_520.exe.

三、MoTo MB525恢复官方系统

1、在手机上操作

执行本步骤前请先关闭手机,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上键,此时进入了Bootloader界面。

2、在电脑上操作

将手机使用USB连接线连接至电脑。

打开桌面上defy_tools中RSD Lite文件夹下,选择SDL.exe。

点击黄色圈选区域,选择defy_tools中3.4.3_11-Stock.UKTmobile_BLUR.sbf;

选择蓝色圈选区域,选择设备;

点击红色圈选区域,Start,开始刷机。

待进度完成后手机会自动重启进入向导界面说明恢复官方系统成功。

此过程会持续大概10分钟请耐心等待,如果卡在开机画面长时间无法开机请将电池重装,

在关机状态下:

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下键,进入绿色机器人界面;

同时按住音量上和音量下键,进入recovery(蓝色英文界面);(部分机型连续点击屏幕下方也可进入)

依次执行选择并确认(音量键选择,电源键确认)

wipe data/factory reset;

Yes——delete all user date;

wipe cache partition;

reboot system now.

执行完毕后手机会重启。

Menu键选择-->skip setup选选择-->next项进入桌面。

四、MoTo MB525获取ROOT权限,安装Recovery

1、在手机上操作

进入设置setting——应用程序applications——允许位置来源Unknown sources√;

设置setting——应用程序applications开发Development——USB调试USB debugging√;

设置完毕后将数据线连接手机。

2、在电脑上操作

开始获取ROOT权限。

打开桌面刷机工具包OneClickRoot+Recovery目录下root.bat,等待完成后手机会自动重启。

如果手机没有自动重启请检验是否已经开启允许未知来源和USB调试。

如果手机没有自动重启请手动重启,手动安装文件夹中recovery.apk至手机。

3、MoTo MB525刷Recovery

进入程序选择Defy启动菜单,期间会出现两次提示,选择允许Allow,点击安装BootMenu;安装完成之后点击OK;之后点击进入恢复模式;手机会重启至恢复模式,如图。

五、MoTo MB525刷入MIUI ROM

使用Recovery将MIUI ROM刷入手机!确保手机已经进入Recovery菜单。手动进入方法,开机亮蓝灯的瞬间按音量下键进入。

1、在手机上操作

在Recovery菜单一次执行并确认(音量键选择,电源键确认)

Recovery;

Latest Recovery;

wipe data/factory reset;

Yes——delete all uesr data;

完成之后执行

wipe cache partition;

Yes - wipe cache;

等待完成。

2、在手机上操作

在Recovery菜单一次执行并确认(音量键选择,电源键确认)

Install zip from sdcard;

Choose zip from sdcard;

选择进入我们第一步拷贝到SD卡根目录的MIUI ROM安装包.zip文件。

下一个界面选择进入"Yes"开头的选项。

屏幕出现Install from sdcard complete说明刷机完成。

Go Back回到Recovery根菜单,选择reboot system now,并按电源键确认,手机会重启 。

上面MoTo MB525 ROOT、刷Recovery与MoTo MB525刷MIUI刷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