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790不装驱动能进系统,装上驱动进系统前蓝屏

楼主(2016-02-15):
HD6790不装驱动能进系统,装上驱动进系统前蓝屏   华硕的什么原因啊,是不是GPU坏了   GPU就不修了

网友A:
换几个驱动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几个驱动试试呀。

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
加焊试下吧

网友:
装上驱动  显卡就工作了  但是显卡有问题 就蓝屏了呗   有可以是GPU坏了  也有可能是显卡的供电   程序  显存坏  都有可能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时钟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如果正常找个BIOS刷刷先试试。

网友:
有人说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核心坏了

网友:
显卡 供电 都测一下 看稳定吗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好多AMD的显卡都有装驱动进系统黑屏的问题,基本都是GPU坏了

网友:
看一下 错误代码

网友(2016-03-25):
amd的显卡核心爱坏  笔记本的也是 不知道 是不是工艺不行

网友:
驱动版本不对看看降低驱动版本

网友:
换CPU试试,或者在官网下驱动试试,如果不行  就是显卡出问题了,用风枪吹1分钟,再试试    估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用老版本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