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N的主板掉了一个贴片电解电容,是否影响主板工作,求助大神看看

楼主(2016-02-15):
如图所示,这个东西不焊上去对电脑使用是否有影响,求助求助!!!!

网友A:
看样子是USB口滤波电容,没事的。

网友B:
估计楼主不是同行   楼下什么都表说

网友C:
你装起来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不是同行   楼下什么都表说

一看就知道是客户  你看他的个人资料 主题贴就一个

网友:
usb5V滤波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客户  你看他的个人资料 主题贴就一个

这里不是修电脑的不鞥提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不是同行   楼下什么都表说

我不是修电脑的,怎么啦,不能提问吗?

网友:
对电脑工作没影响吧,就是usb不能用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USB口滤波电容,没事的。

3Q,3Q,3Q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不是修电脑的不鞥提问吗?

能问   能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装起来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这种电容好焊不呢,我焊郭一次失败了

网友:
搞死搞残搞废

网友:
不影响 不要也没事  USB 那边的  不关键

网友:
你找一个330电容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有用的
不装会有部分功能不正常或者不稳定

网友:
估计就试有电容,楼主也焊不上,没烙铁,没风箱。等等。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这个还不好焊上去

网友:
这个是滤波电容吧, 一般不上的话是没影响的, 但电路设计上有, 他还是有他的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好焊不呢,我焊郭一次失败了
还可以 不难焊

网友:
没有影响,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USB滤波电容,不上有可能有些USB设备用不了。

网友:
还好,不是很重要的。但是最好焊一个上去。

网友:
这么大个的电容少了,你问有没有事,要是没问题厂家钱多装这么个玩意啊

网友:
不大影响开机啊

网友:
影响不大,不过可能影响USB设备的稳定性,比如移动硬盘

网友:
没事的 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USB的滤波电容把,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电容,最好是找一个焊上去,不一定要固态的,找公共点上的贴片电容加上,不然USB有可能不好用

网友:
真是啥样的毛病都有啊 一般那滤波电容很少有掉下来的一般都是导致其他问题的
赞个

网友:
这个是滤波电容,不装也可以装上跟好

网友:
其实我觉得吧、不管有没有影响最好还是还原一个又不费什么事

网友:
这种电容到处是,换一个不久行了。

网友:
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个不影响的了

网友:
你焊上去试试,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好做会挣钱的

网友:
这个是大大的过滤杂波的电容,最好弄上去,没有不装也行。建议装

网友:
USB供电的,不用理

网友:
最好是装上, 自己不会,找个维修点掏钱叫人家焊锡下,就好了。

网友:
表示路过。。。。。。。。不过多评论

网友:
USB铝箔供电 没了会造成供电不足 比如带不起来 移动硬盘

网友:
装个好的啦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个同样的焊上去

网友:
可以不要的 滤波用的

网友:
随便玩玩吧 这不叫贴片电容 大神

网友: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没事别乱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