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F 维修指导 + 原厂程序

楼主(2016-02-15):
点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857-1-1.html

网友A:
看点位图算比较痛苦的 可连点位图都没了 只有张维修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点位图算比较痛苦的 可连点位图都没了 只有张维修指导

有BIOS 有指导就已经不错了,要是连这个都没有,那就更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