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MOTO 电脑端RSD lite刷机超详教程

楼主(2016-02-15):
一,什么是RSD?
RSD就是摩托罗拉官方的刷机工具,只适合刷摩托罗拉安卓系统手机

图:

二,什么是SBF?
SBF就是摩托罗拉安卓系统的官方固件的后缀名,官方的固件都是SBF后缀的。
图:

三,什么是底包?
所谓的底包,就是底层包的意思,也就是官方原生系统,也就是上面说的SBF

四,为什么要刷SBF?
有两种需要,一是你的手机开机卡M而无法加载第三方recovery的时候需要电脑重刷底包,二是你夸系统升级【2.1升2.2】时候需要刷相应底包提供支持~

五,直接使用底包可以吗?
可以的,但我记得一般底包都没有中文的~

六,刷机危险吗?麻烦吗?
只要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做,一般是没问题的,除非你RP差到了极点~麻烦不是很麻烦~只要看你有没有基础~

七,需要注意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电脑驱动必须打好,确保无误,手机电池必须充满电,还有就是做好心理准备~

八,需要准备什么?
心理准备:刷机有风险,后果须自负~
软件准备:windows系统
对应机型的手机驱动
摩托罗拉刷机工具RSD lite
相应底包
硬件准备:电脑
充满电的电池
USB数据线

驱动找官方安装那种,用豌豆荚或者91助手打的驱动我不知道是否可行,至少我找官方的驱动~
2,安装驱动程序,安装RSD刷机程序,把电脑多余软件关闭,防火墙和杀毒最好都关了~
3,把SBF固件放在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文件路径不要出现中文
4,双击RSD,这个时候有如图提示~

5,点OK直接打开
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我们点击第一项config选择deviceId options
6,在弹出的选项里选择first-come-first-serve-deviceI然后点击OK
7,这个时候点start左边的...打开选择固件,找到自己的固件点打开【PS:这里不是让你点start而是左边的按钮】
8,打开固件后可以看到下面右边的方框中显示固件信息

2012-6-14 15:12:25 上传

9,这个时候,手机关机,然后进入刷机模式,每个手机进入刷机模式方法不一样,这里我举例下defy,按音量上+开机键即可进入,其他摩托自己百度【有空收集下】
10,手机打开如下界面后连接电脑

11,这个时候RSD的左边信息框显示手机信息,同时下面也会有显示,如图

2012-6-14 15:19:25 上传

手机刷机模式显示USB
12,这个时候,确认一切无误后,点击start开始刷机~

2012-6-14 15:23:48 上传

刷机途中不要有任何操作【PS:下面是刷机过程**现的电脑图和手机图对比,不用操作】
刷机第一步
到了手机完全开机进入系统后,就可以拔出数据线了
这里说明一下,如果第三步,就是手机开机状态,动画那个,RSD如图显示

  这个时候时间很久的,如果一直等了很久很久没有结果其实可以拔出数据线,还是可以开机的,网上的教程都说这一步拔出数据线,
  但我不推荐这个时候,强烈建议大家等到完全开机才可以断开连接~~~

  最后说一句,刷机纯属自愿行为,后果自负,本教程仅供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