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完美刷机教程

楼主(2016-02-15):
刷机前的准备活动:
        其实刷机很简单的,用3D大虾的话就是:
刷BP过程“1,关机,进BP刷机模式 2,插上手机RSD选择刷机包开刷 3,pass finished完成,拨线开机使用”
刷AP过程“1,关机,进AP刷机模式 2,插上手机RSD选择刷机包开刷 3,pass finished完成,拨线开机使用”
本人再加一句,开机后及时的删除全部数据一次!!(这点是重点,包里有特殊说明的就不必此操作了)
刷机之前要搞清一些东西:
1、什么是刷机?
    刷机相当于给手机换操作系统。
2、什么是AP和BP?如何查看手机版本?
    AP是图形界面,BP是系统内核。可以在主菜单→设置→手机设置→属性 里面的AP S/W 版本和 BP S/W 版本下一行最后三个字母分别就是AP和BP版本。
  3、刷机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刷机?
    可以摆脱移动制定的种种困扰,支持mpkg智能手机软件,更改外放,支持telnet可以手动修改手机内部文件,支持主题安装,自动开关机,虚拟内存等等……,随着刷机包的不断改进,能够实现的功能也越来越多。
  4、刷机典型误区:E2号称“刷不死”,所以我们可以随便刷机!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所谓的“刷不死”指的只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刷的是非E2的刷机包,手机极有可能变成砖头!

刷机的注意事项:

1.刷机前要拔下内存卡
2.刷机时保证电量充足(最好用刚满电的电池)
3.最好用后置USB接口
4.刷机后要记得主清除!!(有特别说明的除外)
5.刷机后要仔细看刷机版本的说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6.刷机必备:驱动+刷机软件+刷机包

刷机包分为两种.一种是AP和BP分开的包.另一种则为AP+BP的一体包.

AP文件的后缀名为.sbf  (为手机的图形菜单)
BP文件的后缀名为.shx  (为手机的系统内核)

刷机步骤为:首先在BP模式下刷BP.然后在AP模式下刷AP.
注:刷一体包的步骤其实和刷AP模式一样.所以不另讲.直接参考刷AP的过程即可

刷机之前请先拿掉SD卡.刷机途中请勿擅自拨断或碰开数据线.另外提醒一下:刷机存在风险.

刷机前提:安装摩托驱动和刷机软件RSD!下载刷机包并解压出刷机文件(shx,sbf或者仅sbf文件)

刷机前的备份:

1、安装 驱动,安装成功之后,请把手机里的连接模式改为“调制解调器”,然后插上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双击mPhonetools.exe,会提示“注册表键无效”,点“确定”。然后跳出一个“选择配置文件”的一个窗口,点“选项”。多出来一截,有个方框框选项,勾上,这样下次就不会再出现这个提示窗口了。之后点击“确定”。可能又会出现一个“安装 Motorola Phone Tools”的提示窗口,选择“电缆”,点击“下一步”。然后进度条。接着就看见E2的软件界面了。
    2、点击"同步",然后跳出窗口,接着点“立即同步”。把日历,任务勾掉。点击“同步”。状态里显示“已完成”,就按“关闭”。
    3、点击“电话簿”,这时候就可以看见手机里的联系人了。然后点左边菜单里的“备份/恢复”,再点击“备份”。跳出提示窗口,接着“下一步”。选择“把移动电话数据复制到PC”,按“下一步”。把“日历/任务”勾掉,再点下一步。选择好保存路径,再点“下一步”。稍等片刻之后,点击“完成”。现在你的电话哺就备份完毕了,接着就可以随意刷机不怕丢失联系人了。这个软件比较适用于一些拥有超过250个联系人的用户,其他人可以通过复制到SIM来进行备份。刷机是不会影响到SIM卡的。
    4、备份完之后,如果想在电脑上修改联系人,再点击“电话簿”。选择要编辑的联系人,在底下资料里添加你想要添加的东西。添加完成之后。点击“保存”。然后点击左边菜单上的“同步”再点击“立刻同步”,再点击“同步”。会弹出一个提示框“冲突管理”,指定优现级选择“计算机”,然后按“关闭”。设置就保存在手机上了。
    5、如果想恢复备份的数据,依然在主界面选择“同步”,然后选择“备份/恢复”,点“恢复”,“下一步”,选择第2条“把PC数据复制到移动电话”就可以了。下面与备份时相同。 (没刷过机的看仔细了,刷过的话还可以用备份软件备份,没有的,点我签名,我发过的

备份后进入刷机前的准备:
开始刷机:

准备步骤:
1,安装Motorola Driver Installer(摩托驱动)。
安装完后,在开始菜单里依次选择“所有程序”→“Motorola Driver Installer”→“Motorola Driver Installer.exe”。这文件就如电源开关,一会卸载一会安装的。不管打开的时候它干什么了,等它冷静下来后(呵呵,停下来后),点左边的“update drivers”选项,然后点右边的“Start”,就能看到稀哩哗啦的又将驱动程序安装一次,最后退出。
2,安装刷机工具RSD。
3,解压出包的文件放到容易找到的地方(比如桌面)
4,到手机的设置,连接里把USB连接设置为调制解调器模式(此步个人觉得无关紧要)
5,关机,拔卡(记得电最好是满的)

开始刷机(兴奋):
刷BP:
1,在手机关机状态下,按"语音键"和"开机键".进入手机的AP模式

开始刷机(兴奋):

(语音键坏了的朋友请注意:直接在开机状态下,调制解调器模式连接电脑,记得拿掉卡(特别适合刷一体包,非一体包本人尚未测试)如图所示:

2,待几秒钟.再次按手机的"语音键".这时候进入的就是手机的BP模式.如图所示:

3,此时将手机与电脑用USB线连接.会有以下提示

4,打开RSD软件.点击RSD的"..."打开文件.选择BP(*.shx)文件.点击"start"键.开刷

5,RSD经过几个100%后.会出现"please manual power up this phone"的提示.

这时候将USB线和手机电池拔掉.然后再将电池按上.再次进入BP模式.将手机和电脑再次连接.
RSD就会提示"Pass Finished".说明BP模式已经刷成功.这时候拔下电池.再重新装上.我们开始刷AP.
注:期间不要关闭RSD软件!
刷AP(以及一体包):
1,按住手机的"语音键"和"开机键"进入了AP模式.
2,打开RSD软件.点击RSD的"..."打开文件.选择AP(*.sbf)文件或者一体包.点击"start"键.开始刷机.
刷AP的时间较长一些.中间还是会经过几个100%的过程.请一定要有耐心等待.刷机将近完成的时候.手机会自动进入飞行模式.显示为英文的"正在充电".

直到再次出现"please manual power up this phone"的提示.

此时再把USB线和手机电池拔掉.重新进入AP模式.连接电脑.RSD最后会提示"Pass Finished".
表示你刷机成功完成.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了.

开机后.建议先"主清除"一下.密码一般情况下为:000000按住手机的"语音键"和"开机键"进入了AP模式.打开RSD软件.点击RSD的"..."打开文件.选择AP(*.sbf)文件或者一体包.点击"start"键.开始刷机.刷AP的时间较长一些.中间还是会经过几个100%的过程.请一定要有耐心等待.刷机将近完成的时候.手机会自动进入飞行模式.显示为英文的"正在充电".

直到再次出现"please manual power up this phone"的提示.

此时再把USB线和手机电池拔掉.重新进入AP模式.连接电脑.RSD最后会提示"Pass Finished".
表示你刷机成功完成.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了.

开机后.建议先"主清除"一下.密码一般情况下为: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