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液晶电视场管坏了

楼主(2016-02-15):
  今天修个液晶电视易美逊l42k11m,找到电源板场效应管  DS击穿了。型号是MDF13N50     这个MOS管怎么代换啊,找不到同型号的MOS管
高手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没有坏板吗  拆个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就行了呗

网友:
N沟道13.4A500V

网友:
按参数代换就行,,,,,,,,,

网友:
用最常见的20n60.

网友:
从料板上拆一个外观差不多一样就可以。

网友:
电视机的要找个耐压值高的

网友:
代换原则,同电路代换,n沟换n,p换p,不能互换

网友:
找个N沟的,15A,500V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