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USB和PS2键盘不能用。MS-7706

楼主(2016-02-15):
上门客户拿过来的一台联想主板,型号K330。故障描述是USB 和PS2键盘鼠标都不能用。测PS2 5V供电和USB的供电都没转换出来。因为修到过这机器,直接找到EC的控制信号。测量电阻两头电压,一段5V,一端无电压。直接更换电阻后,5V电压转换出来。这机器USB和PS2缺供电是个通病,修过几次了。大家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以后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A:
联想品牌主板没有usb供电一般是8脚小芯片损坏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品牌主板没有usb供电一般是8脚小芯片损坏多。

USB 和PS2全部没有供电。一般不会后置的六个,前置的四个全部8脚小芯片都坏掉。所以直接找开启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 和PS2全部没有供电。一般不会后置的六个,前置的四个全部8脚小芯片都坏掉。所以直接找开启信号了。

这里也可以临时短接电阻两端判断ec故障

网友:
这板是不是H55的?

网友:
看下主板图纸就知道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可以临时短接电阻两端判断ec故障

对的,不过我喜欢挑起来EC脚。

网友C:
是哪个电阻坏了?编号?

网友D:
说实话,其实你这个帖子我开始是没看明白,后面查了图纸才知道是怎么回事,USB与PS2无供电的原因是因为USB供电产生芯片没有得到IO发过来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电阻坏了?编号?

推测是R913或R9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其实你这个帖子我开始是没看明白,后面查了图纸才知道是怎么回事,USB与PS2无供电的原因是因为USB ...

也可以直接拆掉USB 8脚小芯片直连焊盘输入和输出引脚位置解决故障。

网友E:
学习了 不是还有可能是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不是还有可能是桥吗

这个具体要看USB MODE信号产生来源来决定,这里USB和PS2键盘工作是经IO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电阻坏了?编号?

坏的是R573

网友F:
个人更喜欢 5V和7 8脚直接0欧电阻  大大节省了维修时间     不然还要查桥的开启信号  IO的开启信号   还要排除判断是哪个八脚坏

网友:
V星USB 一看到就知道小八角

网友:
这个其实保险跳线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更喜欢 5V和7 8脚直接0欧电阻  大大节省了维修时间     不然还要查桥的开启信号  IO的开启信号   还要 ...

是的,这是种节约维修时间的做法,但是8脚芯片本身工作会失去IO控制,加O欧姆电阻目的是为了保护USB和PS2接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