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02-15):
一台hp2311f显示器指示灯是绿色。开关不起作用。开关是好的。·还白屏。不知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灯已经正常显示了,开关也是好的,白屏的情况下,先检查你的屏是不是坏的,屏好的话检查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