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开年大合集~~~各种板维修12例!!!新年薄礼!~~~

楼主(2016-02-16):
今年开年第一帖,在这里祝大家 新年快乐!合家幸福!身体健康!事业更进一层楼!也祝迅维网越办越好!
初六上班,还没进入状态。就接到伙计的求救电话,去到一看 一大叠,十几片板堆在那里
新年新气象,运气好,能修好的基本都秒杀
剩下一个昂达AM2+的判断南桥坏 不修,一个好像是映泰A55 没CPU管理芯片换ISL6328 不修,一个老古董的工控板 SDR内存的 留给伙计修,还有个技嘉H61 CPU 针脚断了好几个的不修了,其他的 都修好了。 就简单说说吧。
分享给大家 当新年薄礼。
废话不说了,从简单开始,故障比较简单 做的不对 望指正 大神不要喷呀!
第1个:
杂牌子G31:绿盟 GMIG31M-PT
故障:无CPU供电
换CPU管理芯片RT8802A 修好!

第2个:
型号:技嘉G31M-XXXX(忘记了)
技嘉的板估计大家都熟悉了 就不上图了。
故障:无复位。
伙计交代,换个时钟试下,技嘉587的时钟确实是通病 但是测来测来测去感觉时钟没坏。
测:各大供电正常 PCI和PCIE 时钟都正常  VRM和PWROK 也正常  就是不复位。
差点被判死刑(南桥坏)后面 看到电池表面有点生锈,才留意到CMOS电路。果断扣掉电池 :lol 跑马亮机!
小结:一个小失误能毁掉一片板。清CMOS 这些 小动作真不能省,下面再此证明这个血的教训。
第3个:
型号:技嘉H61M-DS2   REV:2.2
故障:无CPU供电  不跑码。但是 这个故障奇葩的是 风扇一直转,没有反复重启。
测:其他供电正常 无CPU 供电,EN 1.05V  正常 ISL95836 供电等条件也正常。这个我把所有注意力都花在了CPU 部分,走了点弯路。换了ISL95836 也一样。
后面也是 清下COMS  正常点亮  多次测试都正常 很明显。(学识尚浅,无法解释呀)
好一个COMS
第4个:
型号:七彩虹CF-A7-MX     1.9
故障:不复位。全板无供电。

测:触发不复位 全板无供电。连内存的VCC_5V都没有
点ATX 5V都正常 1117转换 也正常 桥供电的5V 有,判断断线,但是这么大的线也断 经验来说  可以尝试飞 桥的5V 过去给内存。但是为了美观,
飞ATX 5V过去到内存的5V大电容正极。跑马点亮!

第5个:
型号:斯巴达克PW-A8A55M-VA
故障:不复位,无CPU供电。

测:其他供电正常 CPU无供电,EN无电压。杂牌子 没图纸 只能跑线了。

个人感觉,杂牌子的板,无图纸,要么秒杀,一旦秒杀不了,80%就修不好了
简单的跑了几个线  还有其他板再吹得急 就不去跑了 镊子短接电阻两端 跑马了。 直接用0欧电阻短了它,给CPU_EN    跑马亮机!
第6个:
型号:技嘉H61M-DS2
故障:PS/2 口和其中一组USB口不能用。

(这个图是后面用其他板补上来的)
把坏坏的那几组接口旁边的6脚芯片拆掉即可,有空就补回来咯。就是圈圈的那个东西(人称防雷管:lol)。这个管 记得是 第5脚要有5V电压  第4脚要有3V或5V电压。拆掉后接口正常使用。(就试了USB口,PS口没试;P但是4脚 坏的时候0.7V 拆掉后有3V 5V  应该正常了)
第7个:
型号:索泰ZT-H61D3GOL DDIA MOND-S2DV
故障:复位不跑码.

测:各大供电正常 插槽时钟 复位正常 内存条件正常。复位不跑码。测到这里 才发现是 索泰板 看颜色以为是技嘉的。:lol
复位不跑码 先考虑刷BIOS  ,发现BIOS 芯片有保修过 厂家留下的痕迹。更确定是BIOS 坏了。

应该是厂家留下来的记号吧
论坛下了个BIOS  刷上去 完美亮机。
第8个:
型号:V星G41M-P43
故障:不过内存 卡E0

故障分析:这个板可以上D2D3内存 一个BIOS   没见有BIOS跳线 可能是 上哪个内存就出哪个供电
以前试过一个 上错内存 立马管子烧掉了,这次先测过再上内存  2.14V   应该是DDR2的  不过电压也高的太离谱了。

再测 上下两个管子控制级 两个都是6.5V正常一般好像 上管小点 下管大点。

把UP6103换掉(8+1脚) 内存变1.93V   正常点亮!
第9个:
型号:技嘉G41MT-S2   1.5
故障:不触发,到BIOS出错
测:点开机不触发,开机针和复位3.86V 偏低 再点旁边的1117  3.86V转2.多V   不正常  可以看出5VSB 被拉低。
摸桥不烫 其他也不烫,奇怪了,再等一会 桥还不烫 网卡开始有点明显的温度了,还好桥没事。
拆掉网卡,能正常触发。上U  点亮  提示 M-BIOS 出错。
拆BIOS 下来刷 主BIOS和备份BIOS  怎么刷都出错 确定BIOS芯片坏后
找两个一样的BIOS 补上去  不提示错误了。补上好网卡 维修结束。

第10个:
型号:磐正5G41+
故障:复位不跑码
测:各大供电正常  PCI和PCI时钟和复位都正常 内存条件正常。这些板图纸是找不到的,复位不跑码先从BIOS 和时钟开始。
时钟也是重点,这次先测时钟,时钟测多了 很多时候不用图纸和PDF 也能找到问题:lol。(靠点运气)
说下小经验 独立时钟芯片,除了在凤城版主那里学一招,后面自己也总结了一些小经验。
PCI和PCIE的时钟正常了 那么可以判断时钟开启信号正常吧
刷干净时钟芯片后 可以看得到  粗线的 一般是供电之类的 各时钟信号线 一般是成双成对出现。CPU时钟两条线  SMB两条线等等。
运气好点能找到 好几组;P   同一组电压相近。 有怀疑的就换个试下。(当然不好判断时 以图纸或PDF为准)

圈圈的应该是成双的,点了几组  发现问题了  其中有一组 一个0.45V  另一个1.57V  这组线 是向上面走的 应该是去CPU 的CPUCLK。
没看PDF 也忘记上假负载 。测到这个 直接就把时钟换了  换了ISC芯片511的时钟代替。
复位跑马了。但是 跑马跑到一半 不过内存 掉电。
内存条件之前测过了,先压下北桥(好久没做这个动作了;P)D5-2A-38过了内存
上BGA 烤下   完美亮机!

第11个:
型号:华擎H61M
故障:复位不跑码

测:其他供电正常,VCCSA 0.68V  正常0.9V
客户4个小伙子在等着....
把管子换了 一样  把控制的324比较器换了 也一样。纳闷了 难道这个电压正常???
想刷个BIOS   伙计说  BIOS 刷过了....3个小8脚调节芯片拆掉也一样。
还是锁定 这个VCCSA吧  又是没图纸的板 我去...
跟了下324比较器的2-3脚  无图纸无果。
心想 管子控制端2.8V 确实是低了点 才导致 通过的电压 不够。(非专业术语;P)
1.05V要降压到0.9V  控制端最起码要3V以上吧。
点了下324 的其他脚  发现14脚 3.2V左右,镊子一镊。复位跑马。
客户吹得急  索性 把3.2V飞过来算了。

飞完线后  完美亮机  伙计拿去装上机子  发现系统坏  后面再装系统  主板都没问题。
第12个:
型号:技嘉B75M-D3H
故障:不复位。反复重启。
测:各大供电正常,那就看SYSPG和IO的PWROK了。
PWROK 3.3V正常  ISL95836 19脚VR_RDY 有电压出去  经过转换后 也有电压。
奇怪了。再打开图纸仔细看看。发现问题了。
拿出迅维电阻分压计算器一算:lol 果然出问题了。(B75M-D3V参考图纸)

镊子一镊电阻 复位跑马了,拆下电阻测量 发现DR110 阻值变小,14K  正常100K

100K的电阻 在台板真难找呀   找了10来分钟  都找不到
找到了一个80K的  软件计算  出来的电压 差不多

换上去   完美亮机

总结:主板大部分的故障, 小故障还是占多数的。

除了技嘉的还有图纸参考参考 其他的都没图纸,BIOS 论坛或官方有 可以自己找
写得有点长 有点啰嗦  写到后面 头都晕晕的了,有写错的指正下 我再补充更正。修板都没那么辛苦。。。。
终于写完了都半夜了.....

有分的加加分!

补充内容 (2016-2-16 19:47):
第6个 H61M-DS2  USB 不能用的那个有错
应该是 接上键盘 才有电压  每组有2个USB口  一个6脚芯片负责
5脚5V  4和6脚分别是两个USB接口  接哪个就出哪个电压。

补充内容 (2016-2-18 21:58):
返修情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845-1-1.html

网友A:
一天维修量不错,第4片主板建议从ATX 5V电压测试点到内存滤波耐压6.3V滤波接地电容飞线中间加个O到几十电阻以限流保护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工作。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天维修量不错,第4片主板建议从ATX 5V电压测试点到内存滤波耐压6.3V滤波接地电容飞线中间加个O到几十电阻 ...

怎么楼下 的 回帖 和你一模一样, 是你 盗版他。还是他盗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楼下 的 回帖 和你一模一样, 是你 盗版他。还是他盗版你??????

他盗版我。

网友C:
大师,我的主板是m5a97 pro 开机风扇能转,但是dramled灯一直亮,按一下按钮就闪,u也发热,换了几种内存都没用,其他东西换一块板上都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师,我的主板是m5a97 pro 开机风扇能转,但是dramled灯一直亮,按一下按钮就闪,u也发热,换了几种内存都 ...

是不是主板没有跑马显示?

网友:
开年就是这么好的兆头,你今年要发达了。帮你加分再慢慢看帖

网友D:
最后一个的分压后的电压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没有图纸,电阻上又没标只要有电压输出还真不好判了。特佩服你的细心。

网友E:
又蹦出来一个牛逼人物啊~看完再看自己休板深有感慨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的分压后的电压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没有图纸,电阻上又没标只要有电压输出还真不好判了。特 ...

VR_RDY  1.多V  正常   VRM PG  一般都是3.3V  电压不能偏离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蹦出来一个牛逼人物啊~看完再看自己休板深有感慨唉╯﹏╰

你过奖了  这些给你 也能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没有跑马显示?

对,跑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没有跑马显示?

不跑码,诊断卡装上数值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没有跑马显示?

还有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VR_RDY  1.多V  正常   VRM PG  一般都是3.3V  电压不能偏离太大

我的主板是m5a97 pro 开机风扇能转,但是dramled灯一直亮,按一下按钮就闪,u也发热,换了几种内存都没用,其他东西换一块板上都正常使用,哪里出了问题呢?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主板是m5a97 pro 开机风扇能转,但是dramled灯一直亮,按一下按钮就闪,u也发热,换了几种内存都没用 ...

你这个 可能是不过内存  擦下内存或刷个BIOS 看看
但是 主板都是复杂的东西
单凭你所说的那一点 并不能准确判断故障所在。
所以不好说。
建议你发帖求助!希望别人有遇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C:
好的,谢谢哦,内存我擦过,内存槽倒是没擦。我换了很多内存条,插拔很多次也没反应,主板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你家伙计也很牛!

网友:
楼主这修板效率挺高

网友:
楼主测小电阻的技巧很受用。焊掉一头保留一头,又好测又不会弄掉

网友:
楼主测时钟芯片的小经验也有些体会

网友:
多谢LZ解答,有机会多多指教。

网友:
又蹦出来一个牛逼人物啊

网友:
有这么我主板修,幸福 呀

网友:
这么多主板   这活做着有劲

网友:
你怎么测试的atx

网友G:
你怎么测试的atx5V正常尼?就是打到电压档位,一表笔测试绿线,一个接地,有5V就正常嘛?还是测试开关针脚要有五V尼?

网友G:
待机开关机针脚要有5V针脚才算正常嘛?±开关机针脚都有五V嘛?还是只有一个针脚有5V

网友:
能修几块板子还是很不错的,像我这样的。天天看到板子就扔,不知道以后想干嘛,看来我也要学习你一下,下力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测试的atx5V正常尼?就是打到电压档位,一表笔测试绿线,一个接地,有5V就正常嘛?还是测试开关针脚 ...

atx5v是主板开机触发以后才会产生的,可以观察诊断卡5v指示灯发亮情况判断,开关针脚工作电压一般是3.3v或5v。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待机开关机针脚要有5V针脚才算正常嘛?±开关机针脚都有五V嘛?还是只有一个针脚有5V

有些是3.3v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5v是主板开机触发以后才会产生的,可以观察诊断卡5v指示灯发亮情况判断,开关针脚工作电压一般是3.3v ...

禄色不是5VSB吗?插上就应该有电压的吧。我一表笔接地,一表笔测试禄色线显示低于5V,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3.3v才算正常。

嗯现在都是低电平触发开机的多吧,插上ATX电源后待机开关针脚就有5V或者3V吧?开关针脚只有一个脚有电压吧,另一个就是0?

网友:
实在佩服,这技术牛

网友:
不错啊    楼主就是牛逼

网友H:
第5个板子牌子是蓝宝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维修量不错,第4片主板建议从ATX 5V电压测试点到内存滤波耐压6.3V滤波接地电容飞线中间加个O到几十电阻 ...

内存上管的供电本身就是直接接ATX接口上的,加电阻无实际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师,我的主板是m5a97 pro 开机风扇能转,但是dramled灯一直亮,按一下按钮就闪,u也发热,换了几种内存都 ...

先把主板上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一下看看

网友H:
把板子上基本条件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哦,内存我擦过,内存槽倒是没擦。我换了很多内存条,插拔很多次也没反应,主板诊断卡不跑码

诊断卡不跑码的话,擦内存槽没什么用,除非内存槽有倒针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测试的atx5V正常尼?就是打到电压档位,一表笔测试绿线,一个接地,有5V就正常嘛?还是测试开关针脚 ...

5V是红线,主板通电,20V电压档,一表接地,一表接5V就测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待机开关机针脚要有5V针脚才算正常嘛?±开关机针脚都有五V嘛?还是只有一个针脚有5V

待机针电压根据开关电路的上拉电压来决定的,有5V的有3.3V的,只有一个针有电压,另一针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现在都是低电平触发开机的多吧,插上ATX电源后待机开关针脚就有5V或者3V吧?开关针脚只有一个脚有电压 ...

是的,只有一个有电压,一个针为0V

网友:
这技术,牛呀,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5个板子牌子是蓝宝石的

恩恩 谢谢指正  老是 把这两个牌子搞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把主板上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一下看看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板子上基本条件都查一下。

非常感谢!就是一次开机要我按f1,然后开启之后蓝屏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5V是红线,主板通电,20V电压档,一表接地,一表接5V就测出来了。

哦这个5V不是绿色5vsb嘛?直接就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这个5V不是绿色5vsb嘛?直接就供电的

不是紫色线5VSB,两者输出工作电流有区别,5VSB是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待机针电压根据开关电路的上拉电压来决定的,有5V的有3.3V的,只有一个针有电压,另一针是接地的

有些主板开关针负极是通过连接电容或电阻一端接地也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开关针负极是通过连接电容或电阻一端接地也有。

不管另一只脚怎么接,始终只有一只脚有电压就对了

网友I:
楼主主板故障没有修不好的对吧,太厉害了,有机会指点一下,你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

网友:
开门大吉哦

网友:
开年就十几片啊  楼主生意 可以啊!

网友:
主板现在基本不修了  当初修的也是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主板故障没有修不好的对吧,太厉害了,有机会指点一下,你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

没有师傅  迅维网就是我师父 多看贴 就可以了
逆向思维+正向思维去思虑 一个板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为什么要加一个这样的元件 加了这样的元件达到什么效果
这个元件是独立的还是需要受控的...等等  反正多去认识每个元件起的作用 就好了。
你过奖了  还有很多板不一定能修的好  尤其不稳定的  很难修。。。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我这放了半个月假,上班才接了几台机器,半天忙完了,好清淡。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看年12弹,本想加分的,用手机上网,没找到在哪加分,整个看下来,楼主修台板经验很丰富,思路清晰,还有就是分享精神,点32个赞

网友:
经典啊!!不过就只能加2分要不肯定多加

网友:
  你一天把他修完的吗?  牛逼。。  我这最近天老是修不出板来。

网友:
楼主修板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管另一只脚怎么接,始终只有一只脚有电压就对了

是的,开关针正级测试点工作电压始终保持高电平上啦状态。

网友J:
这么多维修记录,发帖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多维修记录,发帖辛苦了!

嘿嘿 发帖时有点辛苦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楼主主板修的很牛啊

网友:
这么多案例,佩服楼主经验丰富。先看看,慢慢消化,

网友:
厉害,干脆利落

网友:
楼主修了这么多板,真是太爽了。高手啊!

网友:
NB啊。厉害,如此块的速度,羡慕不来的。功力不够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K:
时钟511可以用531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时钟511可以用531换嘛?

ICS的511可以跟RTM的531换

网友:
大神!干脆利索,是个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威武,过年后能很快进状态。

网友:
LZ真是有心 这么仔细

网友:
一天也就修这么多,我要不要入行呢?

网友:
年后生意都这么好啊,

网友:
楼主6 机器很多

网友:
楼主在哪里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太棒了,又学习了很多知识,谢谢。

网友:
新年就有12列,很给力

网友:
嘻嘻,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了

网友:
学习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