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的基本构造

楼主(2016-02-16):
【定义】
数码相机,英文全称:Digital Still Camera (DSC),简称:Digital Camera (DC),是数码照相机的简称,又名:数字式相机,是一种利用电子传感器光学影像转换成电子数据的照相机。
数字相机的传感器是一种光感应式的电荷耦合-{zh-cn:器件;zh-tw:组件}-(CCD)或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在图像传输到计算机以前,通常会先储存在数码存储设备中,通常是使用闪存
数码相机是集光学机械电子一体化的产品。集成影像信息的转换、存储和传输等部件,具有数字化存取模式,与电脑交互处理和实时拍摄等特点。光线通过镜头或者镜头组进入相机,通过成像元件转化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通过影像运算芯片储存在存储设备中。数码相机的成像元件是CCD或者CMOS,该成像元件的特点是光线通过时,能根据光线的不同转化为电子信号。数码相机最早出现在美国,20多年前,美国曾利用它通过卫星向地面传送照片,后来数码摄影转为民用并不断拓展应用范围。
【分类】
单反相机
单反数码相机就是指单镜头反光数码相机,即digital数码、single单独、lens镜头、reflex反光的英文缩写dslr。市场中的代表机型常见于尼康、佳能、宾得、富士等。此类相机一般体积较大,比较重。
使用电子取景器evf的机型,也归入单反类,但一般加注“类似”,或注明是evf取景,如奥林巴斯c-2100uz、富士finepix 6900等。在单反数码相机的工作系统中,光线透过镜头到达反光镜后,折射到上面的对焦屏并结成影像,透过接目镜和五棱镜,我们可以在观景窗中看到外面的景物。与此相对的,一般数码相机只能通过lcd屏或者电子取景器(evf)看到所拍摄的影像。显然直接看到的影像比通过处理看到的影像更利于拍摄。
单反数码相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交换不同规格的镜头,这是单反相机天生的优点,是普通数码相机不能比拟的。

卡片相机

卡片相机在业界内没有明确的概念,仅指那些小巧的外形、相对较轻的机身以及超薄时尚的设计是衡量此类数码相机的主要标准。其中索尼T系列、奥林巴斯AZ1和卡西欧Z系列等都应划分于这一领域。
主要特点:卡片数码相机可以不算累赘地被随身携带;而在正式场合把它们放进西服口袋里也不会坠得外衣变形;女士们的小手包再也不难找到空间挤下它们;在其他场合把相机塞到牛仔裤口袋或者干脆挂在脖子上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它们功能并不强大,但是最基本的曝光补偿功能还是超薄数码相机的标准配置,再加上区域或者点测光模式,这些小东西在有时候还是能够完成一些摄影创作。至少你对画面的曝光可以有基本控制,再配合色彩、清晰度、对比度等选项,很多漂亮的照片也可以来自这些被“高手”们看不上的小东西。
卡片相机和其他相机区别:优点:时尚的外观、大屏幕液晶屏、小巧纤薄的机身,操作便捷。缺点:手动功能相对薄弱、超大的液晶显示屏耗电量较大、镜头性能较差。

长焦相机

长焦数码相机指的是具有较大光学变焦倍数的机型,而光学变焦倍数越大,能拍摄的景物就越远。代表机型为:美能达Z系列、松下FX系列、富士S系列、柯达DX系列等。一些镜头越长的数码相机,内部的镜片和感光器移动空间更大,所以变焦倍数也更大。
主要特点:长焦数码相机主要特点其实和望远镜的原理差不多,通过镜头内部镜片的移动而改变焦距。当人们拍摄远处的景物或者是被拍摄者不希望被打扰时,长焦的好处就发挥出来了。另外焦距越长则景深越浅,和光圈越大景深越浅的效果是一样的,浅景深的好处在于突出主体而虚化背景,相信很多FANS在拍照时都追求一种浅景深的效果,这样使照片拍出来更加专业。一些镜头越长的数码相机,内部的镜片和感光器移动空间更大,所以变焦倍数也更大。如今数码相机的光学变焦倍数大多在3倍-12倍之间,即可把10米以外的物体拉近至5-3米近;也有一些数码相机拥有10倍的光学变焦效果。家用摄录机的光学变焦倍数在10倍-22倍,能比较清楚的拍到70米外的东西。使用增倍镜能够增大摄录机的光学变焦倍数。如果光学变焦倍数不够,人们可以在镜头前加一增倍镜,其计算方法是这样的,一个2倍的增距镜,套在一个原来有4倍光学变焦的数码相机上,那么这台数码相机的光学变焦倍数由原来的1倍、2倍、3倍、4倍变为2倍、4倍、6倍和8倍,即以增距镜的倍数和光学变焦倍数相乘所得。
变焦范围越大越好?对于镜头的整体素质而言,实际上变焦范围越大,镜头的质量也越差。10倍超大变焦的镜头最常遇到的两个问题就是镜头畸变和色散。紫边情况都比较严重,超大变焦的镜头很容易在广角端产生桶形变形,而在长焦端产生枕形变形,虽然镜头变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好的镜头会将变形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而理论上变焦倍数越大,镜头也越容易产生形变。当然很多厂家也为此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通常厂家会在镜头里加入非球面镜片来预防这种变形的产生。对于色散来说厂家通常使用防色散镜片来避免,比如尼康公司的ED镜片。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目前的10×变焦镜头实际上在光学性能上应该可以满足人们日常拍摄的需要。
【品牌】
    Sony|-{zh-cn:索尼;zh-tw:新力}- (Sony)日本
  佳能 (Canon)日本
  尼康 (Nikon)日本
  奥林巴斯 (Olympus)日本
  三星电子 (Samsung)韩国
  柯达 (Kodak)美国
  富士胶卷 (Fuji Film)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 (Konica Minolta)日本
  宾得 (Pentax)日本
  松下电器 (Panasonic)日本
  卡西欧 (Casio)日本
  理光 (Ricoh)日本
    徕卡 (Leica)德国
  爱国者 (aigo)中国
  联想 (lenovo)中国
  明基 (BenQ)中国
【相机构造】
相机的基本构造包括机身、镜头、快门、胶卷、取景器、对焦装置、光圈、过片装置等。
(1)机身:
一个不透光的盒子,作用为控制光线之进入,使胶卷做不同程度之曝光。这个不透光的盒子,使不要的光线不得
进入其中。它又开了一个口,把所要的光线纳入其内。
(2)镜头:
用光学玻璃造成的镜头,把进入镜头的光线汇聚起来,在感光胶卷上形成一个清晰的影像。比较复杂的镜头,是
由三片或更多的光学玻璃组成的透镜叫做透镜单元。透镜单元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摄影镜头。
(3)胶卷:
是一种可把影像接受下来的感光材料,经过一定的化学药品处理,能把影像固定下来。
(4)取景器:
使摄影者能看到他所拍照片所包括的影物范围。最简单取景器不过是用金属线做成的一个框框, 有的取景器是
一个观察的窗口,有的则是由包括反光镜和镜头在内的光学系统组成,如35mm SLR。
(5)对焦装置:
最简单相机没有对焦设备,在某一距离之外的景物都产生清晰的影像,例如3米以外。在那一距离之内的景物则
不能聚焦,不能形成清晰影像。建议使用有对焦装置的相机,它能使你拍照时,在各种不同距离的景物都产取清晰的影像。六种常见聚焦指示:磨砂玻璃式,裂像式,微棱镜式,重影式,图标式,距离刻度式.
(6)快门:
快门是一个机械装置,能控制纳入的光和投射到胶卷所经历的时间,相机上应该有一个能够控制曝光时间长短的装置。作用:控制进光时间,影响成像清晰度.分类:镜间快门与帘幕快门,电子快门、机械快门、与程序快门

(7)快门按钮:
用来操纵快门的按钮。
(8)光圈:
这个装置控制到达胶卷的光线的多少,它用控制镜头光孔的大小来达到这一作用的。SLR多采用类似眼睛瞳孔的
光圈是由许多极薄的叶片一片片搭接而成,在搭接叶片的中心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孔,在控制每一 叶片时可使光
孔变大变小,这样能控制通过镜头投向胶卷的光束的大小。这样形成的窗口叫做光圈,这种光孔大小的数值用光
孔号码或f/值标注在镜头上。作用:调节进光照度,调节景深效果,影响成像质量.
(9)过片装置:
这是一个机械装置,用来转动相机内的胶卷,以便全部胶卷能在相机中一幅一幅地顺序曝光。 在有些相机中所
用的胶卷是散页片如4X5机,每拍摄一幅照片时只有一幅单页的底片曝光。输片:手动输片,自动输片,自动输片有“发条式”与“电动式”两类.
[专业中英对照表]
  LCD BRIGHT 显示屏亮度
    30S AUTO OFF 30秒自动关闭
    CARDFORMAT 格式化存储卡
    RESET 系统重置
    DATE 时间设定
    LANGUAGE 语言设定
    WHITE BAL 白平衡
    AUTO 自动
    WHITE PRESET 预置白色
    SUNNY 太阳光
    INCANDESCENT 白炽灯
    FLUORESCENT 荧光灯
    CLOUDY 阴天
    FLASH 闪电
    METERING 测光方式
    MATRIX 矩阵测光
    SPOT 定点测光
    CENTER WEIGHT 中央重点测光
    CONTINUOUS 连拍功能
    SINGLE 单张
    CONTINUOUS 连拍 16
    SHOTS 索引方式连拍16张
    VGA SEQ VGA图形阵列(640X480)
    ULTRA HS QVGA连拍方式(320X240)
    IMG ADJUST 调整亮度和对比度
    STANDARD 标准的
    CONTRAST 对比度
   (+,-) LIGHTEN 亮度+(加亮)
    DARKEN 亮度-(变暗)
    SENS 预设等效感光度
    PRINT SET 打印设定
    BEST SHOT 连拍数张相片后,会自动储存一张最佳的相片的功能
    SLIDESHOW 播放幻灯片方式
    DELETE 删除
    SELECTED 删除单张
    AE LOCK 自动曝光锁定
    ALL 全部
    FOLDERS 文件夹
    NORMAL 普通模式
    BASIC 经济模式
    LENS 外挂镜头
    NORMAL 标准镜头
    WIDE 广角镜头
    TELEFOTO 望远镜头
    FISHEYE 鱼眼镜头
【配件】
1、UV镜片:
过滤空气中多余的紫外线,同时起到保护镜头的作用。UV品牌,比如;包谷,肯高,哈森,B+W,以及一些大品牌的原厂镜片等等,价位上也是参差不齐:比如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选择的时候要注意的是UV镜的表面上是有镀膜的,尤其是在强光下晃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五颜六色的颜色,通光性能非常的好,把镜片放到眼前是有一种看不到镜片的感觉。而几十元的镜片严格上讲并不是UV镜片(而叫保护镜),首先镜片没有镀膜(没有镀膜就没有uv镜以上的功能,仅仅只是起到了保护镜头防止镜头落灰的作用),放到镜头上就像是加了一个比较高档的玻璃。成像效果反倒不如不加镜片的好。

2、液晶保护膜:
主要是起到防止液晶屏幕划伤的作用,这种保护膜使用是:静电吸附在液晶屏幕的表面,如果时间长了,保护膜表面划伤比较严重可以及时更换,同时对液晶屏幕的表面没有腐蚀作用。(而像手机上使用的贴膜是用胶粘在液晶屏幕的表面上,不能够更换)。
3、气吹:
清理镜头以及相机表面的灰尘,不过在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吹头必须离镜头有一段距离,通过手掌的瞬间用力去吹(这样可以保证吹头不会因为不注意而碰到镜头,导致镜头划伤。
4、镜头布:
应该配合气吹的使用,在擦拭镜头的时候不能用嘴去吹镜头上的浮灰,以避免镜头上面沾上你的唾液(尤其是刚吃完油腻的东西,镜头上面一旦沾上油腻的唾液就不好擦拭了。

5、摄影包:
首先摄影包的选择要选择性能(也就是买包包干什么用)比如:防雨,防震,防尘,防火等等。现在市面上的摄影包品种很多:JEEP,乐摄宝,伟峰,白金翰,日华,巴斯特,吉多喜等等。
【数据存储】
1、 AVI 档案格式
扩展名为 .AVI 的影音格式,可说是最早普及化的规格之一。因为 AVI 格式未经过压缩处理,所以短短数十秒的AVI 影音档往往就需要5~8MB的存储空间。加上,由于没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给使用 AVI 的格式的厂商做参考,单各家自己演绎出来的规格至少就有一百多种以上。尽管目前流行的影音播放软件,例如:WINDVD, POWERDVD,甚至 AcdSee 3R-1等号称可播放多达60%~70%以上的AVI档。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MicroSoft Mediea Player 8.0才是兼容度最佳的AVI影音播放软件。目前是最为常见的动态影像格式
2、MOV档案格式
MOV是目前大多数码相机厂商最常采的动画格式之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精简的压缩技术,提供了使用者在低分辨率下不错的影音选择,再加上播放软件QuickTime 得到苹果计算机的免费授权使用,自然更增添其普及率。目前QuickTime 4.12以上版本不仅能处理视讯、动画、图形、文字、声音,甚至 360 度虚拟实境(VR)也不是问题。
3、Motion JPEG - AVI 档案格式
由于 JPEG 采用的是全彩影像标准,以独特的失真压缩技术 DCT,将影像资料中较不重要的部份去除,有效减少档案大小。将动画播放能力与JPEG相结合,被称为MJPEG 即是 Motion JPEG的缩写。其储存的扩展名仍沿用 AVI,以配合拨放软件的兼容性。由于此一影像规格简单,所占记忆容量又小,许多不支持同步收音功能的数码相机,例如:Nikon CoolPix 9XX系列以及一些简单的视频会议用之网络摄影机,都喜欢采用这样的格式。
4、MPG - 档案格式
随着 VCD的越来越普及,连带着 MPEG-1的技术也跟着被推广起来。虽然,目前仅有极少部分的的数码相机能够支持此一规格的动画录制 (大多数以日本 SONY居多)。其结合专业CCD,镜头加上动画技术的合成结果,与DV相比几乎毫不逊色。MPEG 的全名是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属于 ISO / IEC 标准 (国际标准组织和国际电子技术公会)之一。MPEG-1 的标准出现在 1992 年,被设计用来支持第一代的 CD-ROM的播放规格,传输速度为 1.5-4-0 Mbps (每秒兆位,约相当29.97 fps ),分辨率:352x240。MPEG 有三种压缩画格的方法,分别为 I 画格 (Intra frame)、P 画格 (Predicted frame) 与 B 画格 (Bi-directional frame)增加压缩效能。通过播放程序的译码,MPEG-1技术使得长时间的电子影像可以做出快转、回带甚至选择时间点这些动作。而以 MPG录制的档案,也可直接刻录于VCD上,通过VCD PLAYER来观看。
5、ASF - 档案格式
MPEG-1的推出,至少为计算机世界带来了两大革命,一是使录制长时间的电子动画档案拥有搜索的功能,另一则是全面压制MP3音乐。由于各大唱片公司长期以来深受MP3的困扰,因此在制定新一代的影音技术时肯定是做出更严格、不容易被复制的音效格式来取代MP3。为此作为软件界的龙头老大Microsoft全力致力推进ASF格式的普及:ASF格式的特点是影像部分采用最新MPEG4压缩方式,声音部分则改用其自行研发WMA格式(WMA强调其压缩比MP3还强两倍,音质与MP3相近,加上WMA的保密条款与设计使用权得档案不象MP3那样容易被复制。)。
为了避开WMA音效的版权纠纷,业界出现了一种改用制式MP3的DIVX影音格式。DIVX以MPEG4压缩影像,MP3压缩音效,并以AVI文件的格式储存!。但由于播放DIVX规格的影像档案时必需下载DIVX的CODEC,加上 DIVX播放的系统资源要求相当高,至少要在 AMD K-350或是Pentium II 300以上的CPU才能顺利播放。在可见的未来,除非大幅提升数字影音 IC 的处理速度,否则短时间之内不会见到配备这样规格的数字影音录制器材上市。
6、RM - 档案格式
RealVideo是RealNetworks专为网络影音所开发的实时播放软件,让网页制作者可以在网站上提供实时的影音节目。同样,由RealNetworks所开发的RealAudio,则能在网站上提供声音的实时播放。使用者可至以下的网址寻找免费下载 RealPlayer 的软件和信息。除此之外,RM还可以支持线上Stream Line 直接播放,而无须将整个影音档案下载。不过由于RM画质不佳的缺点得不到有效解决,目前市面上还没有支持 RM录化格式的数码相机。但目前国内的一些低端数码相机制造商已经取得 RM的授权,正在研制这方面的技术,相信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支持RM格式的的网络型数码相机。
7、GIF动画格式
GIF严格说来,只能算动态图片展示格式。颜色只支持到 256色色阶,无法录音。标准规格还分为GIF87a和GIF89a两种,只有GIF89a具有透明背景与动画播放能力。数码相机应用上,也只有SONY一家可以直接制作 GIF CLIP。
[如何验收新买的数字相机]

重点

※烫伤五步骤:冲,脱,泡,盖,送

※验机五步骤:选,开,测,盖,包

其它重点

步骤一. 慎选盒装外观

步骤二. 开箱查验

步骤三. 测试坏点

步骤四. 盖保证书

步骤五. 关箱再查验

验收你的新数码相机

步骤一. 慎选盒装外观

以包装精美取胜,来店顾客对相机盒装的第一印象也很重要。特别是许多第一次上门的客人。一个完美外包装,往往先天上比较价格还容易说服顾客下单,毕竟谁也不喜欢买到一台在许多人手里滚来滚去的DEMO机。因此,当客户确定要交易的时候,会将新机自上锁的柜中取出,让顾客确认这绝非展示机。几个包装容易碰伤的特色(红圈所标示),可以是判断相机在搬运过程中是否遭到粗鲁的对待。『安全扣』也是一个重要的指针,一个破损的『安全扣』可能无法保证,盒装的一切都来自原厂!

虽说,不见得好的盒装外观就可以保证相机的品质。但先给客户一个好的印象,在笔者的经验里确实可以减少他们回店叫修的次数,即使真的发生叫修状况,他们往往也很客气的承认是自己不小心所引起的,不会硬在那边『攎』一些有的没的。

步骤二. 开箱查验

习惯上,笔者会找出盒装清单(例如:SONY会直接将产品细项印在盒边),在开箱时一件一件的取出查验。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是开箱时可以让可人验证对象的排列,确实没被动过;

二是前验比后验,客人比较容易集中精神在配件的原装上是否有被动过手脚的痕迹,比较容意取得客人的信任。

若是到了相机拿出来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早已转到主角身上。等到最后收尾的时候,心中早已迫不及待要回去试相机,哪里管配件齐不齐全呢!

步骤三. 测试坏点

TFT LCD上的坏点,除了影响数字相机拍摄时的取景和预览画面外,更糟糕的是有些厂商会将一定程度坏点不列入保固范围之内,让消费者花钱又受罪!笔者没有比较好的方法防止坏点发生,但当你在购买的时候却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坏点做为一个价格折让的条件。

自备电池和大容量记忆卡测试

将坏点测试和相机功能测试一起作。首先,解说相机所有的按键功能,先透过测试报告或直接阅读使用说明的前几页作一个了解。以自备的电池和记忆卡(现在大多数的数字相机都改以充电电池为主,一般盒装的相机多半附赠此一电池,但在未经完整充电下使用,可能会损及电池使用寿命。记忆卡,多半没有这一寿命的困扰,但多数原厂所附的记忆卡容量小得可怜,所以会附带展示大容量记忆卡,吸引你的注意.)

循序检查机身各处 简易的操作和使用

检查三角架孔附近是否有金属摩擦的痕迹 检查记忆卡槽和边角

检查坏点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以最近热卖的FP6900Z作一例子。

(1)先放入电池和记忆卡,激活 O.K.

(2)转至拍摄模式,请动强制闪灯 - 顺便检查闪灯功能 。对墙壁拍一张。

(3)关闭闪灯,改上镜头盖再拍一张 - 检查CCD噪声。

(4)交于买方使用 PREVIEW(预览)模式,切换这两张黑与白图档 - 记住(DISP)TFT LCD屏幕信息显示功
     能,让图文件占据整个屏幕。

黑色检查噪声 白色检查坏点和闪光灯功能

坏点通常会有三种方式呈现:

1.全亮(白坏点)- 在全黑模式下会显现,
2.全黑 - 在全白(亮)模式下会显现,
3.异色亮点 - 有可能是RGB中任一色显现,不管是黑白都只会维持一色不改变。

基本上,只要你当场发现坏点,销售员没理由不换货给你。千万记着只要你还没给钱,就绝对可以要求再换货或再议价的权利。不过,如果你是带回家后才发现坏点,也千万记得第一时间回到店里或打电话告知销售员这一情形要求更换。消费者七日试用期的这条法律,在坏点保固上不见得管用。因为,早些时候相关的案例告诉我们,TFT LCD坏点是属于可以接受的制造瑕疵 - (不然很多 TFT LCD制造商将无法生存)。这个时候,只有依靠你不断坚持,才会有所成果。

步骤四. 盖保证书

该到了银货两迄的时候了,不管是选择信用卡付款或是现金。别忘了,检查一下你的保证书上所记载的机身号码和你真正买到的是否一样,同时要求加盖店章,多增加一层保障!如果,你是诚实的纳税义务人,索取发票也是应尽的义务啦!

步骤五. 关箱再查验

机器试完了,该可以收工回家了。这时候,请再一次确认配件,赠品都已经完整入袋了,再离开。此外不要忘记了,要一张店员的名片,因为这样店员才会对你留下印象,以后寻求保固的时候也能多一份亲切感。

[数码相机30件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1.索尼sony的做工的确很好,返修率很低。
2.即使你很小心,富士还是会漏灰。
3.佳能canon拍风景有些发灰。
4.尼康nikon在光线不好的地方很差,人像偏红。
5.柯达kodak有油画的感觉,但直接冲印效果很好。
6.奥林巴斯olympus,美能达minolta的颗粒感比较强。
7.卡西欧casio,理光richo整体图像发灰,而且成像不是很清晰。
8.如果你不会ps,低端dslr出片效果没有消费级旗舰效果好。
9.到目前为止,300w像素还是足够使用。冲印10寸的没有问题(佳能CANON,尼康NIKON,富士FUJI)。
10.把好的照片冲印出来,花这点钱给你带来更多的东西。
11.把好的照片冲印到7寸,10寸。大幅照片的效果会非常好。
12.很多外面柯达的冲印店用的是药粉配制的药水。
13.冲印柯达人像还原好,富士风景还原好。千万不要选择konica,3年后照片效果一塌糊涂。
14.AA电池在寒冷的地方冻一次可能就没有用了。AA电池用到报废,可以用导线前后级搭一下。

   锂电用到报废,可以在冰箱里面冻一下。
15.长焦和广角会发生变形和色散。
16.长焦端对焦慢,但偷拍的确适合。
17.普通使用,广角用到的比长焦多。
18.人像最好放在80-110焦段拍摄,这个焦段不会让被拍摄者紧张,也不容易变形

  (现在很少机器没有这个焦段吧)。
19.定焦机器不容易胡,抓拍快,成像好,没有变形。
20.花点钱买卡,几千元的机器舍得买,几百元的卡不算什么。不要去用500w的机器拍100w的照片。

   1g的卡不过600多元。
21.多用你的机器,不会用坏,只会放坏。
22.一般快门的寿命在3w次左右。基本上你用不到这个数量就坏了。
23.小机器的便携的确方便,买小机器就不要在乎什么手动功能。
24.买dslr注重自己喜欢的镜头,机身将来肯定要换的。为了镜头买机器,不要反过来。
25.除非你是大机器,一个轻巧的三角架会更实用。
26.如果觉得mm漂亮,大方的要求给对方拍照,留下email地址。偷拍出片率不高,被发现还会被以为色狼。
27.不要在机器刚出的时候购买,肯定跌价;不要在机器停产以后购买,可能买到翻修货。
28.购买机器一个星期内每天用。如果不出问题,那么将来也不大会出问题。
29.买一个别人说好的机器,不如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机器。
30.数据没有任何说服力,一个机器的成像有很多因素。不要轻信数据。

[拍摄技巧]
常见的数字相机的光学取景器是旁轴式的,从光学取景中看到的景物与镜头实际拍摄的照片不是通过同一个光轴的,被摄物越近视差就越明显。光学取景器中往往有一些近摄补偿标志告诉拍摄者大致的误差。使用LCD取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和使用传统胶片相机一样,拍到好照片的重要前提是拿稳相机、对准焦点。我们发现有的相机LCD亮度和色彩还原都有些误差,从LCD上看到的拍摄结果与最终在计算机显示器上的图像差异还不小。仔细比较几次之后用户就可以适应这种差别了。

网友:
资料很详细

网友:
不要这么说,评论点有用的

网友A(2016-03-21):
从哪里复制过来的  这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复制过来的  这么长

网上转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