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凭经验修昂达N73G主板

楼主(2016-02-16):
这主板插诊断卡时钟复位灯都正常,不跑码,不显示,CPU供电已出来了。吹风机清理板上尘土,没效果。CMOS电池放电,无效。看了一下是英伟达独桥,考虑先刷BIOS还是先加热桥。这种独桥很容易虚焊,还是先易后难,先加热桥吧。风枪吹吹,跑码亮机了。这真是秒杀了。BGA加焊桥,最后装桥散热片时有点激动,把一个塑料卡子折断了。想了很多办法固定散热片,都不能令人满意,加焊过的桥对散热的要求本来就高,这东西哪里能马虎。最后想起还有好几个垃圾AGP显卡,翻出来一看,散热片上全是这种塑料卡子,拆下来一对,装上去很完美。

网友:
水的一贴。

网友:
NV的单桥发热大,容易虚焊,一般先干桥可以省很多功夫啊

网友A:
一次不够完美的维修经历

网友:
看来料板还是要准备些的。

网友B:
图片的那些弹簧和那个塑料  料板上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的那些弹簧和那个塑料  料板上很多的

我的料板上那些散热片统统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不够完美的维修经历

人为损坏,节外生枝,非常扫兴。

网友:
与维修同行们交流一下了,人从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这贴。太水了,

网友:
这经验 也太重要了吧!,,,,还把 塑料卡扣  弄断!

网友:
拆卸卡子的时候要小心,坏了或者丢了,找不到配件很费精力,估计这里散热量很大,塑料卡子老化了,才容易断的

网友:
是不是太鸡动了啊,要不然不会断的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  耳朵都起老茧了   今天修了个笔记本  电压都有  黑屏  风枪吹了吹桥   跑马亮机   两张毛爷爷到手   和顾客说不保修  拜拜

网友:
这个帖子的水分很大

网友:
时钟复位出来了  一般先刷BIOS  单桥特别NV直接加焊

网友C: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导热胿胶,涂上去等它凝固后保证你散热片拿都拿不下来,那个东西是温度越高粘得越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导热胿胶,涂上去等它凝固后保证你散热片拿都拿不下来,那个东西是温度越高粘得越紧

我找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问家电师傅,说叫强力散热胶,然后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找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问家电师傅,说叫强力散热胶,然后就一劳永逸了

我也是几年前在网上买过一次,才发现粘上了根本拿不下来,在坏板上试过一次,把核心都给扯下来了,我热风枪手柄那头那里松了我用这个东西粘得好紧好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导热胿胶,涂上去等它凝固后保证你散热片拿都拿不下来,那个东西是温度越高粘得越紧

那种硅胶的导热性差,导热系数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几年前在网上买过一次,才发现粘上了根本拿不下来,在坏板上试过一次,把核心都给扯下来了{:4_134: ...

我多数用在发热严重的MOS上了,多少管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硅胶的导热性差,导热系数很低。

对于你这种板子影响应该不大,毕竟离CPU那么近,CPU风扇吹着呢

网友:
想一劳永逸就重新植株。。改散热。一般加焊还是要出问题。

网友F:
发现楼主发的都是些水贴  故事大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发现楼主发的都是些水贴  故事大王

不要乱用“水”字。“水”的意思是没有一点含量,清澈如水。这帖子全部是水吗?至于以前的帖子,你有兴趣就去研究,做一个有说服力的报告出来,会管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乱用“水”字。“水”的意思是没有一点含量,清澈如水。这帖子全部是水吗?至于以前的帖子,你有兴趣 ...

我只是说出我想说的

网友:
对我们新人来说该帖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说出我想说的

就像吃饭一样,干的湿的都需要。全部吃干的,你不怕噎死吗?

网友F:
看来你的是湿的  水分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说出我想说的

一周前的帖子你翻出来对着它说些无意义的话,你有神经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的是湿的  水分大

不管干的湿的,已经一周过去了。你对着它说些没用的,有病吗?

网友:
回帖前看看发贴日期,不要做无头苍蝇,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网友:
修的多了,有些时候某些板子都不用万用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周前的帖子你翻出来对着它说些无意义的话,你有神经病吗?

干活去  你慢慢想谁是神经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活去  你慢慢想谁是神经病

干的我也有,你个呆子又啃不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6593-1-1.html你把这个啃完了再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想好了,就是你这狗东西。

浮躁之人

网友:
看来塑料板板还是要多准备点啊  ,,,,,,,,,,

网友:
这个卡子料板上很多呀

网友:
能用多久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