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简易chromecast2015拆解

楼主(2016-02-16):
小巧简易chromecast2015拆解

  chromecast2015的亮相,chromecast Audio也登出向大家问好,chromecast Audio是一个无线音乐适配器,一个流媒体音乐传输平台,可为普通音响添加wifi功能,来实现无线播放。虽早有类似的音频转换设备,不过这款chromecast Audio也独具一格,下面我们来探索其内部的奥秘。

  chromecast2015支持802.11b/g/n/ac 双频WiFi、多天线设计、USB充电口、1080P HDMI 输出。

图一chromecast2015

图二chromecast2015

  利用撬棒撬开红色上壳。

图三chromecast2015

  打开chromecast的红色后盖

图四chromecast2015

  拆下3颗固定主板的螺丝。

图五chromecast2015

  主板和底壳是用散热膏固定在一起的,用撬棒翘起主板时要注意手的力度,可以用热风枪预热后拆卸会更省力。

图六chromecast2015

图七chromecast2015

  掀开主板上的金属屏蔽罩,发现芯片上面也布满了散热膏。

图八chromecast2015

  用撬棒撬开固定HDMI输出端口的金属挡板。

图九chromecast2015

  轻轻拔出HDMI输出端的排线。

图十chromecast2015

  主板正面:

  红色:Marvell Avastar 88W8887 VHT WLAN,蓝牙,NFC和FM接收集成芯片

  橙色:三星K4B4G1646D-BY 4 Gb DDR3L SDRAM

图十一chromecast2015

  主板背面:

  黄色:Marvell Armada 88DE3006 1500 mini及双核ARM Cortex-A7处理器集成芯片

  绿色:东芝TC58NVG1S3HBAI6 2Gb NAND

  蓝色:MRVL 21AA3 521GDT-likely Marvell Semiconductor DC-DC芯片

图十二chromecast2015

  下面进行Chromecast Audio的拆解

  配置支持802.11b/g/n/ac 双频WiFi、多天线设计、USB充电口,支持3.5mm音频接口以及Mini-TOSLINK接口

图十三chromecast Audio

  拆解开上盖

图十四chromecast Audio

  用螺丝刀拆下三颗固定主板的螺丝

图十五chromecast Audio

  主板与底壳间粘有散热膏。

图十六chromecast Audio

  底壳除了散热片外,还有LED指示灯和一个复位按钮。

图十七chromecast Audio

图十八chromecast Audio

  Chromecast Audio主板正面:

  红色:Marvell Avastar 88W8887 VHT WLAN,蓝牙,NFC和FM接收集成芯片

  橙色:南亚NT5CC128M16IP-DI/EK DDR3L 2 Gb SDRAM

  黄色:AKM AK4430 192kHz 24-Bit Stereo DAC芯片

图十九chromecast Audio

  Chromecast Audio主板背面:

  绿色:Marvell Armada 88DE3006 1500 mini及双核ARM Cortex-A7处理器集成芯片

  浅蓝:东芝TC58NVG1S3HBAI6 2Gb NAND

  深蓝:德州仪器DRV632 DirectPath 2-VRMS立体驱动芯片

图二十chromecast Audio

  集合图:

图二十一chromecast Audio

  这两款设备的内置并不复杂,Chromecast,外观像个小号乒乓球拍,主题呈圆形,HDMI接口位于扁平的可弯曲数据线上,而且提供黑黄红三种外观,与当前大号U盘的样子迥然不同。最大改进是Wi-Fi支持双频段的2.4/5GHz 802.11ac,号称信号十分强劲。

  Chromecast Audio是一款可以挂在家用扬声器系统上的Wi-Fi流媒体小装置,它可以向音箱输出声音信号,同时自己也包含3.5mm耳机接口、RCA以及光纤接口。

网友:
高科技玩意,不太懂

网友A:
小小个子里面还这么复杂,呵呵,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个子里面还这么复杂,呵呵,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这是技术

网友(2016-09-21):
心细,做什么都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