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8 内存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2-16):
dell 14-5458 版号 AAL10 LA-B843P 不跑吗 内存曹上标的是1.5v 用的是1.35v的低压内存 实测板子内存供电为1.38v 请问这个电压正常吗  还有求此机图纸 谢谢

网友:
现在的机子,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1.35V得,怀疑的话上1.5的试一下也不碍事。。。

网友:
是正常 的

网友A:
那现在的1.5的机器,上1.35的能良机? 1.35的新机器上1.5的能亮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的1.5的机器,上1.35的能良机? 1.35的新机器上1.5的能亮不?

1.35的  上1.5的  我试过一次 不行   其它机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5的  上1.5的  我试过一次 不行   其它机子就不知道了

en en  谢谢了   遇到的 1.35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