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8 G1 开机问题

楼主(2016-02-16):
恭祝全体同仁,新年快乐,猴年吉祥!客户送修一HP 248 G1,故障是待机0.01,开机0.03,然后回落到0.02。测改板无论是在待机下还是触发状态下均没有3.3 5V待机,试了一下没有图纸跑不下电路,所以上板号图急求一图纸,有此板图纸的同仁请给一张,不胜感激!在线急等!

网友A:
在论坛找不到的,X宝看一下

网友:
找了,实在找不到,才到论坛求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找不到的,X宝看一下

找了,实在找不到才到论坛求助的,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实在找不到才到论坛求助的,谢谢!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联想的,是桥晶振有个谐振电容掉了,补上也不行,然后换了晶振 ,最后刷了BIOS好了

网友:
某宝也没有的话   基本就找不到了

网友:
可以根据3,5v电源芯片直接查芯片的pdf文档呀,重点供电跟控制信号

网友:
会不会是ec 资料的事情?图纸不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