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维修之三

楼主(2016-02-16):
一台ASUS X450C 开机大小写能控制,外接也有显示,就是内屏没显示。

这样的情况首先排除对象当然是屏了。一个字 拆…………

ASUS的屏还贴了ASUS的标不多见。

重新插了下屏线,还是毛宁的涛声以旧

关机后用一个测试屏上去,一切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屏上。
拆屏电路板绝元纸……。

测两个保险,发现LED_VIN的保险开路了。

保险的另一头测得电阻才220欧,怪不的保险会坏

现测另一个关键节点-升压二极管

升压二极管的另一头只有11欧

很明显,就是升压电容坏了,把两个升压电容拆了

看无穷大了

再把那个保险换了,
这三料就从这里拆

这两个就换下来的坏件

哈哈好了。只可惜出一个条线

后来,客户说那条线原来就有的。
那当然我对我的操作过程有信心。

网友:
嘻嘻,,,改了,,,,太急了,,给你加分补偿。。

网友A:
贴没发完啊 是然后把屏修好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水啊,,,斑竹不处理下?学员待遇?

看来你对我有意见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没发完啊 是然后把屏修好了么

急什么,不是在编织中吗?

网友:
          见到屏幕坏的多,真的很少自己去修,都是直接换得,看来以后得去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我有意见阿。

不好意思,,是你没编辑完就发出来,,,

网友:
那条竖线,要有绑定机器才能搞,我们没那设备是搞不了的。叫客户将就着用吧。

网友:
一般都是给客户报换屏了 然后再自己维修

网友:
遇见屏幕坏都是直接换。。感觉修屏很牛逼

网友D:
哈哈楼主纯属骗分啊

网友:
      修屏啊?我都没修过

网友:
lz相当高大上啊    很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纯属骗分啊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

网友E:
这不就是暗屏吗,    这水的发了这么多图搞了不少积分啊

网友:
有没有修到过白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暗屏吗,    这水的发了这么多图搞了不少积分啊

你没有修过像DELL之类,高压坏了,屏3.3v没供电的?

网友:
白屏只要不会慢慢变色的,都是供电引起的,下次遇到了发出来给大家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没发完啊 是然后把屏修好了么

你指那里没有发完阿?刷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修过像DELL之类,高压坏了,屏3.3v没供电的?

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水啊,,,斑竹不处理下?学员待遇?

楼主贴子很好,是不是有人太无聊

网友:
白屏有的能搞定的。不过修好的不多。我都是大致弄下。能好就用。不行就直接当废料了。

网友:
修屏的技术不错哦,好好学习下

网友:
我一般不会修屏的,不是不修,是不会修,会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水啊,,,斑竹不处理下?学员待遇?

水从何来   说清楚

网友B:
不怪这位大哥,可能是我没有编辑好就发出来引起的误会。因为我怕超时。
同时谢谢热心的班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怪这位大哥,可能是我没有编辑好就发出来引起的误会。因为我怕超时。
同时谢谢热心的班主。

哦  这样啊  那没事了  呵呵

网友:
没准这个还试通病呢。 期待同样的故障。。。。。。

网友:
换屏慊得多

网友:
修过这样的屏,当然是换下来后修好再卖的

网友:
感觉故障比较明显但是屏上的电路没修过-。-!

网友:
好吓人的一条线啊,那两个电容什么情况是短路了吗?

网友:
換個屏, 賺多一點錢, 不是更好嗎?

网友:
厉害  我们都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