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 不开机

楼主(2016-02-16):
主板型号K55VD 3.1
按开关没反应,检测有5V,无3V,此机一定要注意,开机之前这是正常的,差一点绕进去,此机开机后,才有3VSUS,才有SUS_PWRGD,最后问题,开关线短路,很少见
不开机

网友:
我也遇见过

网友:
微短的有遇到,电容问题,

网友:
注意这些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开关短路?不是断路吧

网友:
平时都没注意开关短路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我用的就是这款本本,现在又知道一个症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