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5C独显故障,现摘除显卡芯片,卡开机画面,求助……

楼主(2016-02-16):
本人暴力菜鸟一只,自己的355V5C摔的不开机,找人加焊后无果,于是自己暴力拆除独显芯片,现卡开机画面,过不了自检,求助各位大神怎么可以使电脑正常开机,独显啥的已经不指望了……刷BIOS可以么?还是需要改线路~~求助中……

网友A:
暴力拆除独显芯片???

网友B:
亮机的时候按下tab 看能把logo画面跳过不 再看下卡在那个位置 在检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拆除独显芯片???

是的,暴力拆除了独显芯片……现在卡在LOGO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机的时候按下tab 看能把logo画面跳过不 再看下卡在那个位置 在检修啊

好的,我试试,不过我记得我的笔记没有TAB选项啊……试过按着F2开机,但是一直卡在WITE那也没反应

网友:
             笔记本那么娇气,怎能暴力呢,

   建议送修。。这是对你最大的帮助。;;

网友:
我现在只想着咋把它弄开机就行了……板子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了……智能想着咋样核显开机了

网友C:
集显重新铺珠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重新铺珠子试试

大哥,本菜鸟手上家伙不全,直接暴力拆机了……你觉得还有可能植珠子么……

网友:
开机按住tab显示版本信息无反应。。。。。

网友:
这个要改很麻烦几率还小

网友:
暴力拆除  就是说 主板点都掉了???只能说明你牛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自检的时候 显卡检测不过 卡死了  刷个集显bios 试试

网友E:
你把芯片拆下来后  芯片的焊盘是不是有焊点连在一起了

网友F:
你以为是台式机啊,直接拆下独显,就能用了.太那个了,笔记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的,送修,你搞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自检的时候 显卡检测不过 卡死了  刷个集显bios 试试

试试看吧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BIOS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把芯片拆下来后  芯片的焊盘是不是有焊点连在一起了

这个我看过,没有粘连,感觉就是POST过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是台式机啊,直接拆下独显,就能用了.太那个了,笔记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的,送修,你搞不好的.

生命在于折腾不止……只要不死就有折腾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看过,没有粘连,感觉就是POST过不去了……

自检过不去  要么BIOS   要么外设啦

网友:
不是很懂就不要暴力。。。

网友:
bios要改吧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不止……只要不死就有折腾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