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S431 加电无显 反复重启

楼主(2016-02-16):
客户送修台 THINKPAD S3-S431   按开关 电流 只有0.27左右 然后就反复重启

拆机看了 没有进水 腐蚀的  先刷了bios  可惜故障依旧 只能 老老实实 测量电压修机器了

测量 发现 CPU 电压没有  手上没图  就先从最基本的  CPU 供电的 MOS 管的 上管测量开始 这个很简单  主供电 必须要20V

刚测是有的 当测到第二个 上管的时候又没有了  感觉很奇怪  就反复测 终于发现问题了

罪魁祸首!

完工~ 吃饭!

网友:
这种大电感裂了外观看不出来的 一般也不怀疑它坏

网友:
  是的,很难看出来的,我怎么碰不到这种问题

网友:
       处理好进水位置,还有问题的话,感觉一般还是进水地方的问题。。这电感是腐蚀了麽

网友:
这种机器挺好的,修完基本不会返修,楼主很细心,赞一个。

网友:
从这个帖子上看   我发现细心很重要

网友:
电感整列了啊

网友:
大电感都裂了    醉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这个电感是滤波作用,它不是开关管储能转换电压用,应该不会热成这样吧?为什么呢?

网友:
这种电感怎么还会列呢。拿到是电流过大给烧列了吗。

网友:
楼主很细心。。赞一个!!

网友:
牛逼,这么大的电感,都成这样了啊,少见啊

网友: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钽电容呢

网友A:
楼主的电源不错,可惜是3A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不错,可惜是3A的的

单独一个是3A  2个加起来可以6A

网友:
修机器真的要细心……

网友:
还是要找到问题点,才能量到问题的。

网友:
哇  这么大的一颗电感 都被烧成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