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001WL闪屏故障

楼主(2016-02-16):
新年开业开业第一天客户带两台显示过来说有问题要我看看能不能修,正好手上还有几台笔记本要修,就要客户先放下,等修好给客户电话过来拿。下午抽出时间检测两台显示器,一台联想没试出问题先放一边,一台hple2001wl一开机自检正常,接信号源发现屏幕抖动时亮时不亮,仔细观察发现还有花纹,初步估计不是屏就是排线问题。拆机插拔排线测试发现故障没有排除,用手按压屏接口附近会有好转,故障锁定,更换排线后发现还是一样故障,郁闷了。不应该啊,仔细观察,发现按压驱动板附近故障现象没有了,驱动板端估计接触不良,二话不说直接把排线焊在驱动板上,把接口都去掉,应该可以了吧  ,上电发现好多了,但是还是有花纹还有点抖动,驱动板端应该没问题了,难道屏接口还有问题?再来,吧屏接口也去掉,也把排线焊上,上电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换BIOS,屏线肯定好。。。。

网友:
这么修下个修的人估计要骂你了哦

网友:
太直接了,下次修就不好搞了

网友:
我都是接口加锡不用焊上去

网友:
我遇到一台比你还郁闷的,是闪屏,用手按压驱动板这端有好转,以为拣钱,结果换屏线不行,换接口不行,焊上去不行,那就再刷个程序吧,果然一样,最后换板

网友:
这现象最好先通用板点下屏试试,排除屏的问题就好搞了

网友:
换过接口的路过

网友:
或许换个新的排线就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