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自动重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16):
电脑总是自动重启是什么原因?

  电脑总是自动重启—般都是由于硬件故障或者软件故障造成的。同时,也会有其他外部干扰因素导致的。如果您的电脑总是自动重启,那么您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方式来判断导致你电脑总是自动重启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电脑自动重启软件方面解决办法

  1、“冲击波”病毒发作时还会提示系统将在60秒后自动启动。木马程序从远程控制你计算机的一切活动,包括让你的计算机重新启动。清除病毒,木马,或重装系统。

电脑总是自动重启(图1)

  2、系统文件损坏或被破坏,系统在启动时会因此无法完成初始化而强迫重新启动。

  解决方法:覆盖安装或重新安装。

  3、定时软件或计划任务软件起作用,如果你在“计划任务栏”里设置了重新启动或加载某些工作程序时,当时间到了,计算机也会再次启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打开“启动”项,检查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熟悉的执行文件或其他定时工作程序,将其屏蔽后再开机检查。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运行”里面直接输入“Msconfig”命令选择启动项。

电脑总是自动重启(图2)

二、电脑自动重启硬件方面解决方法

  1.机箱电源功率不足、直流输出不纯、动态反应迟钝。用户或装机商往往不重视电源,采用价格便宜的电源,因此是引起系统自动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

  ①电源输出功率不足,当运行大型的3D游戏等占用CPU资源较大的软件时,CPU需要大功率供电,电源功率不够而超载引起电源保护,停止输出。电源停止输出后,负载减轻,此时电源再次启动。由于保护/恢复的时间很短,所以给我们的表现就是主机自动重启。

  ②电源直流输出不纯,数字电路要求纯直流供电,当电源的直流输出中谐波含量过大,就会导致数字电路工作出错,表现是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③CPU的工作负载是动态的,对电流的要求也是动态的,而且要求动态反应速度迅速。有些品质差的电源动态反应时间长,也会导致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④更新设备(高端显卡/大硬盘/视频卡),增加设备(刻录机/硬盘)后,功率超出原配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就会导致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解决方法:更换高质量大功率计算机电源。

  2.内存热稳定性不良、芯片损坏或者设置错误、内存出现问题导致系统重启的几率相对较大。

  ①内存热稳定性不良,开机可以正常工作,当内存温度升高到一定温度,就不能正常工作,导致死机或重启。

  ②内存芯片轻微损坏时,开机可以通过自检(设置快速启动不全面检测内存),也可以进入正常的桌面进行正常操作,当运行一些I/O吞吐量大的软件(媒体播放、游戏、平面/3D绘图)时就会重启或死机。

  解决办法:更换内存。

  ③把内存的CAS值设置得太小也会导致内存不稳定,造成系统自动重启。一般最好采用BIOS的缺省设置,不要自己改动。

  3.CPU的温度过高或者缓存损坏。

  ①CPU温度过高常常会引起保护性自动重启。温度过高的原因基本是由于机箱、CPU散热不良。CPU散热不良的原因有:散热器的材质导热率低,散热器与CPU接触面之间有异物(多为质保帖),风扇转速低,风扇和散热器积尘太多等等。还有P2/P3主板CPU下面的测温探头损坏或P4 CPU内部的测温电路损坏,主板上的BIOS有BUG在某一特殊条件下测温不准,CMOS中设置的CPU保护温度过低等等也会引起保护性重启。

  ②CPU内部的一、二级缓存损坏是CPU常见的故障。损坏程度轻的,还是可以启动,可以进入正常的桌面进行正常操作,当运行一些I/O吞吐量大的软件(媒体播放、游戏、平面/3D绘图)时就会重启或死机。

  解决办法:在CMOS中屏蔽二级缓存(L2)或一级缓存(L1),或更换CPU排除。

  4.AGP显卡、PCI卡(网卡、猫)引起的自动重启。

  ①外接卡做工不标准或品质不良,引发AGP/PCI总线的RESET信号误动作导致系统重启。

  ②还有显卡、网卡松动引起系统重启的事例。

  5. 并口、串口、USB接口接入有故障或不兼容的外部设备时自动重启。

  ①外设有故障或不兼容,比如打印机的并口损坏,某一脚对地短路,USB设备损坏对地短路,针脚定义、信号电平不兼容等等。

  ②热插拔外部设备时,抖动过大,引起信号或电源瞬间短路。

  6.光驱内部电路或芯片损坏光驱损坏,大部分表现是不能读盘/刻盘。也有因为内部电路或芯片损坏导致主机在工作过程中突然重启。光驱本身的设计不良,FireWare有Bug。也会在读取光盘时引起重启。

  7.机箱前面板RESET开关问题。机箱前面板RESET键实际是一个常用开关,主板上的RESET信号是+5V电平信号,连接到RESET开关。当开关闭合的瞬间,+5V电平对地导通,信号电平降为0V,触发系统复位重启,RESET开关回到常开位置,此时RESET信号恢复到+5V电平。如果RESET键损坏,开关始终处于闭合位置,RESET信号一直是0V,系统就无法加电自检。当RESET开关弹性减弱,按钮按下去不易弹起时,就会出现开关稍有振动就易于闭合。从而导致系统复位重启。

  解决办法:更换RESET开关。还有机箱内的RESET开关引线短路,导致主机自动重启。

  8. 主板故障主板导致自动重启的事例很少见。一般是与RESET相关的电路有故障;插座、插槽有虚焊,接触不良;个别芯片、电容等元件损害。

三、电脑自动重启其他原因解决办法

  1.市电电压不稳。

  ①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一般为170V-240V,当市电电压低于170V时,计算机就会自动重启或关机。

  解决方法:加稳压器(不是UPS)或130-260V的宽幅开关电源。

  ②电脑和空调、冰箱等大功耗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的话,在这些电器启动的时候,供给电脑的电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往往就表现为系统重启。

  解决办法就是把他们的供电线路分开。

  2.强磁干扰不要小看电磁干扰,许多时候我们的电脑死机和重启也是因为干扰造成的,这些干扰既有来自机箱内部CPU风扇、机箱风扇、显卡风扇、显卡、主板、硬盘的干扰,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线,变频空调甚至汽车等大型设备的干扰。如果我们主机的搞干扰性能差或屏蔽不良,就会出现主机意外重启或频繁死机的现象。

  3、交流供电线路接错。有的用户把供电线的零线直接接地(不走电度表的零线),导致自动重启,原因是从地线引入干扰信号。

  4.插排或电源插座的质量差,接触不良。电源插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簧片的弹性慢慢丧失,导致插头和簧片之间接触不良、电阻不断变化,电流随之起伏,系统自然会很不稳定,一旦电流达不到系统运行的最低要求,电脑就重启了。

  5. 积尘太多导致主板RESET线路短路引起自动重启。

四、WIN7系统电脑关机后自动重启解决方法。

  电脑关机后,其实并没有关机,而是重新起动了,导致无法关机,特别是WIN7系统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下面我就说说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故障症状:在Windows 7系统中关闭电脑,系统却变为自动重新启动,导致在操作系统中无法关机。

  故障分析:导致这一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操作系统的设置错误,或应用一些软件,修改了Windows 7系统的设置,还有就是中病毒等。

  方法/步骤:

  单击【开始】按钮,在弹出的【开始】菜单中选择【控制面板】菜单命令。弹出【控制面板】窗口,单击【类别】按钮,在弹出下拉菜单中选择【大图标】菜单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系统】链接,弹出【系统】对话框,单击【高级系统设置】链接。

电脑总是自动重启(图3)

  弹出【系统属性】对话框,选择【高级】选项卡,在【启动和故障恢复】一栏中单击【设置】按钮。

  弹出的【启动和故障恢复】窗口,在【系统失败】一栏中选择【自动重新启动】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重新启动电脑,即可排除故障。

电脑总是自动重启(图4)

  以上就是产生电脑总是自动重启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了,再遇到到这种情况,相信朋友们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网友(2019-09-17):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