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6-02-16):
HPG4花瓶换完显卡还是花屏显存也动了还是一样求解
显卡

网友:
外接试了吗?如果也一样,可能断线了吧?这种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屏线 屏 在一个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就这些了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个,换了显卡还是花屏,直接禁用独显,用集成显卡

网友(2016-03-17):
这个机器就是毛病多。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改成集成试试了

网友:
主板上的屏线槽也许洗洗就好了

网友:
花屏是怎样的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