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笔记本不能装系统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2-16):
惠普cq40笔记本不能装系统的解决办法

原作者:清夜无尘

  装系统是很简单的事,装系统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是U盘启动盘装系统,不同品牌的电脑启动热键是不同的,如果热键不正确,就不能进入pe,系统将无法重装,这种情况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那怎么办呢?我的惠普cq40笔记本重装系统时就遇到了这个情况,下面我把惠普cq40笔记本重装系统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惠普cq40笔记本

  惠普cq40笔记本不能装系统解决方法:

  自己一台惠普cq40笔记本,用了很多年了,最近出现反应慢,而且特别卡,想重新装系统。于是把u盘插入usb接口,开机的同时重复按f12,由于惠普cq40热键不正确,导致笔记本没进pe却进了系统。不同品牌的电脑进pe的热键是不一样的。由于不知道惠普cq40笔记本的热键,又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想到用百度,于是,关机拔出了u盘。

  可是惠普cq40笔记本不能装系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是不是可以在另一台机子上装系统。

  有另一台联想旭日420a,这台机子内屏有毛病,时显时不显,但外接显示。于是把联想旭日420a和惠普cp40的硬盘都拆下来,把惠普cq40上的硬盘装到联想旭日420a上。用vga线把TCL液晶电视与电脑连接起来。电脑插入u盘,开机的同时按f12,好,进pe了,接下来,镜像完成,开始安装了,系统重装完成,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说了。

惠普cq40笔记本不能装系统 联想旭日420a

  接下来拆装硬盘,然而惠普cq40开不了机。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装的是xp系统,它读取了联想的硬件。再拆再装硬盘。重新装系统。这次装win7系统,同样操作,然而联想提示CPU与系统win7不符合,它也读取了联想的硬件,肯定又不行了。

  接下来重新开始对惠普cq40笔记本硬盘重新分区重新装win7系统,在镜像完成时,立即拔掉笔记本电源接口的电源线,当然电池也得事先拔下,让它读不了硬件信息。于是,把装好系统的硬盘拆下,装到惠普cq40笔记本上,开机,ok,开始安装了。至此惠普cq40重装系统完成。

惠普cq40笔记本不能装系统 win7系统

  总结:

  通过以上对惠普cq40笔记本重装系统的方法介绍,我们对不能直接装系统、装系统进不了pe以及在直接装系统时出错的电脑,都可以用这种方法重装系统。还有,如果我们不知道进pe的热键时,可以百度搜索(不同品牌启动按键图),或逐个试试,看是哪一个热键,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很有效,我在装德乐士一体机时,就用试的方法进了pe,装了系统。

  不同品牌启动按键图:(惠普cq40热键F9)

惠普cq40笔记本不能装系统 不同品牌启动按键图

网友A:
这个办法只是万不得已才这么搞,大部分机器还是在本机可以装好的。

网友:
   这个帖子挺好的,谢谢提供者。

网友B:
恐怕现在没人会用这种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人,开机有提示吗

肯定开机无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只是万不得已才这么搞,大部分机器还是在本机可以装好的。

是啊,这就是发帖者的初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恐怕现在没人会用这种办法了

万不得已,时,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不得已,时,还是有用的,

今天就看到一帖,装好系统不亮机了,怎么样,直接装机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又看到一个装系统出错的,dell5220装机掉电,间接装机是解决直接装机时出错的最好办法

网友(2016-03-23):
你想说什么 没看懂 这有必要发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