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m215wf4 花屏

楼主(2016-02-16):
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每次开机能正常5秒钟

网友:
锁定屏电路吧,性能不稳定

网友:
建议这种故障不要修了!逻辑板和屏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LG的花屏的碰到很多,还没有修好过。

网友:
查屏电路供电

网友:
原因有5v电压输出不正常,驱动板电路不正常,液晶屏驱动电路故障,液晶屏本身坏,信号线的输入和屏线输出接口不良,像这种,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问题的机率大些

网友:
这屏估计很难修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换一根试一下,还是一样,则查屏DC-DC电路。

网友:
逻辑板的工作条件都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