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Z电源故障

楼主(2016-02-16):
        开机点不亮各项电压无符合正常,本人小白。请坛子里大神给我修修。。。。

网友:
楼主5VSB正常吗

网友:
绿线短接黑线 看看风扇转不转

网友:
先从副电源修起

网友:
我手上有5个。。朋友拿来叫帮忙看下。。。拆了3个。。有一个是加焊输出端解决了,12V供电,黄线。输出太大导致PCB上都黄了。焊锡出现虚焊导致。。另外几个都没有弄好

网友:
保险丝烧断了?

网友:
这东西好像不贵,新买个呗

网友:
电源一般不修,感觉有点麻烦不不挣钱。

网友:
有点太高深了

网友:
各项电压无符合正常? 啥意思?行还是不行。。
里面有高压  通电要小心!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组模电源,值得修。修好待机再说。

网友:
说得太含糊,弄不明白

网友:
是各电压均正常还是 各电压均不正常?  正常 量pg正常不?

网友:
电源的质量不错。

网友:
TEAPO470uF的420V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