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2-16):
板号:DA0KL6MB8G0  REV:G
开机检测电流为0.2A,不掉电。打开电路图,可以推测HWPG已出,实测3.3V,正常。
看时序图,EC收到HWPG后发出VRON

追查VRON,测为3.3V,经PR64转为SHDN,也为3.3V,是CPU供电芯片ISL95831的开启信号。

ISL95831得到开启信号了,不出CPU供电+VCC_CORE,说明该芯片的工作条件未满足。

先测电压脚23、22、31均为4.0几V,标准为5V,明显偏低了。
追查+5V来源,由PQ93,从+5VPCU转化而来。测PQ93的G极为6.8V,也明显偏低了。

这里分析一下,PQ76的2脚得到低电平MAINON#使PQ76截止,+15V上拉PR152,得到高电平MAINON_15V,使PQ93、PQ87导通,产生+5V。问题就在这附近了。
拆PQ93,PQ87后测MAINON_15V,只有5V(应为十几V),再拆PQ76,待机时直接测得MAINON_15V为13点几V,看来正常了,从料板找一个换上,N沟道场管还是很多的,拆下的元件仍旧装上,此机修复。

网友:
5V转换电压偏低的典型案例

网友:
楼主就是就是牛啊

网友A:
楼主是科班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科班出来的吗

实地2012年最后一期学员

网友:
这个15V电压  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wo我天天没笔记本修,只能看你们修啊,哎

网友:
pq76漏电啦哈哈哈哈,导致后面的5v没完全导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