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无线监控设备常见故障及原因

楼主(2016-02-16):
无线监控设备常见故障及原因

  无线监控设备安装维护,是每一位安装者都必须了解的知识。在无线监控设备中,从调试到维护的阶段,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才能及时的做出处理,下面小编将为大家详细介绍无线监控设备常见故障及其原因。

无线监控设备常见故障及原因

  无线监控设备常见故障及其原因:

  一、电源不正确引发的无线监控设备常见故障,电源不正确大致有如下几种可能。

  a、供电线路或供电电压不正确。

  b、功率不够(或某一路供电线路的线径不够,降压过大等)。

  c、供是系统的传输线路出现短路、断路、瞬间过压等。

  d、特别是因供电错误或瞬间过压导致设备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在系统调试以前,供电以前,一定要认真严格的进行核对与检查,绝不应掉以轻心。

  二、无线监控设备或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

  从理论上说,各种设备和部件都有可能发生质量问题。但从经验上看,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多发生在解码器、电动云台、传输部件等设备上。值得指出的是,某些设备从整体上讲质量上可能没有出现不能使用的问题,但从某些技术指标上却达不到产品说明书上给出的指标。如确属产品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更换该产品,而不应自行拆卸修理。

  三、无线监控设备(或部件)与设备(或部件)之间的连接不正确产生的问题大致会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阻抗不匹配。

  2.通信接口或通信方式不对应。

  3.驱动能力不够或超出规定的设备连接数量。

  1、监视器上出现木纹的干扰

  这种干扰的出现,轻微时不会淹没正常图像,而严重时图象就无法观看了(甚至是破坏同步)。这种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较多也较复杂。有如下原因:

  监视器上产生较深较乱的大面积网纹干扰,以至图像全部破坏,形不成图像和同步信号。

  由于视频电缆线的芯线与屏蔽网短路、断路造成的故障。这种故障多出现在BNC接头或其它类型的视频接头上。即这种故障现象出现时,往往不会是整个系统的各路信号均出问题,而仅仅出现在那些接头不好的路数上。只要认真逐个检查这些接头,就可以解决。

  2、监视器上画面上产生若干条细条纹的干扰。

  这种干扰现象的产生,多数是因为在传输系统、系统前端或中心控制室附近有较强的、频率较高的空间辐射源。

  解决办法:

  1.在系统建立时,应对周边环意有所了解,尽量设法避开或远离辐射源:

  2.另一个办法是当无法避开辐射源时,对前端及中心设备加强屏蔽,对传输线和管路采用钢管并良好接地。

  3、图像清晰度不高、细节部分丢失、严重时会出现彩色信号丢失或色饱和度过小。

  这是由于图像信号的高频端损失过大,以3MHz以上频率的信号基本丢失造成的。这种情况或因传输距离过远,而中间又无放大补偿装置;或因视频传输电缆分布电容过大;或因传输环节中在传输线的芯线与屏蔽线间出现了集中分布的等效电容造成的。

  通过以上关于无线监控设备常见故障及其原因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无线监控设备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能更好的使用无线监控设备,同时更好的做好维护。

网友:
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