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518L开机掉电

楼主(2016-02-16):
ASUS W518L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6A,但是过5S钟后就掉电了,这款是超级CPU,没有
,搞不定了,请教高手,再有就是这款机子被摔过?在此先谢了!
cpu
掉电

网友:
这个机子是新机吧 好像还在保的

网友:
摔坏的,保个鬼!

网友:
这个情况要吗缺电压,要吗芯片下掉电。可以先测测有没有缺电压的情况。

网友:
缺電壓看是否有ic 空焊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一样故障 板载芯片加焊 一下 屛亮掉电 还没搞定

网友:
新机器就是麻烦没资料啊

网友:
可以亮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