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00-d0-80

楼主(2016-02-16):
主板跑码00到d0到80七彩虹g41re2.1求思路啊

网友A:
80代码键盘测试开始,正在清除和检查有没有键卡住,即将使键盘复原。 关闭可编程输入/输出设备。 检查键盘接口和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代码键盘测试开始,正在清除和检查有没有键卡住,即将使键盘复原。 关闭可编程输入/输出设备。 检查键盘 ...

没有连接外设,裸板尼

网友B:
查查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总线电压

多多指教应该怎么弄查尼

网友:
你这人代码是从00跑然后D0再就是8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