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系统MHDD检测不到硬盘浅谈

楼主(2016-02-16):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技术越来越严谨,作为技术员,遇到的新问题也接踵而来。
      之前有客户送来笔记本说系统崩溃了,要重装系统,心想:系统重装,小case而已。然后就按着以往习惯方法进行操作,但是操作一半,发现卡住了。猜测是硬盘出现问题了,就尝试使用MHDD模式检测硬盘,可是问题出现了:找不到硬盘。相信大多数维修同僚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上网搜了下,才明白了问题原因:
      MHDD找不到硬盘,是因为它只认主盘,即IDE MASTER或者SATA0(1)上面的硬盘,如果你的硬盘工作在AHCI模式下,而运行MHDD的系统里没有AHCI驱动的话,那么MHDD是检测不到你的硬盘的。
      解决方法可以参照下:进入BIOS把AHCI模式改为IDE模式。如果是IDE硬盘要把硬盘跳线设置在MASTER位置。你把MHDD那没显出来的数字也试一下,比如它显视出了1、3、5、7但没有硬盘,你可以输入2、4、6一个一个的试一下,输入一个数字后按两下F4他能测就是认到了。不行就按SHITF+F3返回再试别的数字。再不行的话你找个更新的版本再从头试试。再不行的话可以考虑买个SATA转IDE的转接卡。

网友:
我发现AMD芯片组的都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