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出19V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6-02-16):
下午接到台G480说电池可以开机,电源开不了机,拆机查看各个公共点、电感阻止正常,接电源公共点没有19V,PQ302G级19V不正常,直接报价,客户同意修,查看信号PACIN没有电压,再查到BQ24727VDD没有电压,断电查看到链接的电压直接短路,把电容拆下发现电容没有短——可以确定是充电芯片损坏,更换BQ24727芯片修复,

网友:
终究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A:
我喜欢看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看有价值的帖子

谢谢分享好的帖子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接电源公共点没有19V,PQ302G级19V不正常

写的什么这, PQ302在那

网友:
有备用芯片就是爽。分分钟秒了。楼主牛x

网友:
故障点锁定明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维修起来 也是得心应手啊

网友:
原来都是BQ24727都是坏,我修了好几台了,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B:
这个充电芯片很爱坏吗

网友:
BQ24727VDD这个电压是不是充电芯片得到后放出来的线性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芯片很爱坏吗

不好说   G480我也是修那么一台是它坏而已

网友:
不错  我上次也是 遇到  也是换了芯片好

网友:
有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   G480我也是修那么一台是它坏而已

哦  我还以为是通病咧

网友:
请问维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的赶脚啊。。思维清晰,。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