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4.1外接超频内屏不显示,工厂K42JZBIOS只要是JZ都可以刷

楼主(2016-02-16):
接到一台笔记本 K42JR4.1 开机1.9左右 2.2看样子应该可以可以开机了。但是不显 直接换屏 没用 。。。。故障:电源在2.2跳变 内屏不显示,外屏提示超频、。判断为可以开机 基本在于显卡, BIOS。
这种问题我在论坛看到很多次,基本就是刷BIOS解决。
好的刷把,下载把 我还是借了一个号开始各种下载。

可以看到我下载了多少, 算了 直接叫工厂朋友发了一个出厂BIOS我
朋友告诉我只要是K42JZ的都可以刷 不要去看什么REV了。
好的 刷刷刷 。嗯哼  还是不显示。
那就加焊把,直接动手 上BGA后我没时间吃饭 直接泡面了。
吃完后上机,直接背光出来了我就知道OK了。
总结:论坛BIOS太多了 犹豫不知道那个是真 那个是假。一样的K42RJ4.1 刷了有的是0.9 有的1.4风扇狂转。
原厂BIOS 刷了不会出现狂转 大家试试把,

亲测

网友:
一般按照内存帖子改的BIOS 都可以用

网友:
楼主的路子真多,华硕厂都有人,牛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显卡吗

是的,朋友

网友:
拿风枪先吹下显卡  早就秒了

网友:
我的是内屏亮,外接不显

网友:
bios 还是 好啊!! 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是外接正常,内屏没反应

网友:
我现在和你的情况一样 加焊显卡  BGA 上问题多少? 下温度多少? 上次做BGA显卡作废

网友:
我的是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2016-03-18):
亲测过没有问题。谢谢LZ

网友:
我的跟楼主一样,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的刷了BIOS 还是不行  应该显卡有问题

网友:
第一时间为什么不先用风枪吹下显卡??

网友:
好多bios,收藏多好

网友:
你这得造多少积分呀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