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没有你 我该怎么活?我爱你,E545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6-02-16):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E545,说不开机
插电:0.019,按开关没反映 开始以为是不触发 拆机看到主板烧成这样

简单处理一下,继续插电,还是一样的电流。好把打开图纸

测PQ304 4脚为19v 4脚为G极 S极为19. PNP为 G低位S7V左右导通,两边一样说明G下面的两个电阻没有拉低 看下面有一个PACIN肯定没有电压,这种机器修过很多很多很多,联想我爱你 没有你我怎么活?

PACIN要有3.3V把PQ301导通把PR309拉低 两个电阻分压19V为8V左右。此时PACIN没有电压我门追下去看看,。

一般迅维的都可以分析出来把?当然我这写给小白看看 大神就别看了。
追到这里,看到这里我说个清楚一点 PACIN要为高电平的话BQ24727VDD要为高电压 ,ACPRN要为低, ACPRN为低的话PQ319截止BQ24727分压为3.3V给PACIN供电。此为分析

测试:BQ24727VDD为低 ACPRN为低,追查BQ24727VDD,

BQ24727要为高电平,根据芯片定义ACDET一定要达到2.5V测试为2.5V 没有错 为什么不出呢?换芯片把 修过几台都是这样。
小白如果不明白 测试BQ24727没有电压的话 直接换PU301 BQ24727和BQ24737可以代换 ,换了之后 开机OK准备装机器。
等等。大短路了。把电池插上大短路了。
直接把电池隔离保护管子换了 OK 装机给客户

把PQ302换了就OK了
忘记保存BIOS了 图纸有

Compal LA-8127 r1.0.rar

图纸图纸 不是BIOS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一个电池隔离管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学习了!

网友:
典型的  P管   电阻分压导通产生公共点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不错

网友:
楼至可调电源不错,多少钱入的手

网友:
这分析不错加分。最后应该吓一大跳把?大短路,针吓人

网友:
分析得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PNP为 G低位S7v左右】 是写错了吧,最后楼主说是换了PQ302  应该是换了pq314

网友:
不是PQ301导通,应该是PQ310B导通吧?

网友:
烧得够惨的

网友:
恩,楼主,修的不错啊,技术很好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台公共点短路的。拆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运气好没烧其他东西

网友:
这个电路楼主熟记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