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了......................................

楼主(2016-02-16):
   求助!显示器怎么了看不清楚了,感觉有噪点在抖动。 QQ截出的图是正常的上几张用手机拍的 画面中有个别字是花的,感觉是线性的 其它区域的字体正常!刚开机时比较严重,过会又正常了。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眼拙, 真没看出来哪里在抖动!!!

网友A:
换一下优质的VGA线,或者看看是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没什么异常啊  ,,,要不直接改条好点的vga线

网友:
接的双屏,一个屏幕正常

网友:
先换一条VGA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优质的VGA线,或者看看是不是显卡的事

显卡没问题,我接的双屏,另外一个正常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换一根试一下,还是一样,则查屏DC-DC电路。

网友:
每次都先坏后好是吗,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