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希捷160G并口硬盘故障

楼主(2016-02-16):
手里有一块希捷160G并口硬盘,用ide转sata接在主板上使用,有时出现硬盘“嗞”的响一声(声音大约持续2秒钟)然后进入死机状态,画面定住不动,没有出现蓝屏,这种现象有时出现在开机时,有时出现在使用过程中。以为是转接卡的问题,换了一块带并口的主板后故障依旧出现,用HD Tune监测无坏道,各项监测一切正常。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
主板:华硕P43  内存:4G CPU:E8400  显卡:GTS250  电源:TT 400W  系统:win8.1 X64

网友:
没有人回复自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系统较卡,最坏可能是磁头不良

网友:
磁盘  有异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