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s2033wA驱动板短路秒杀

楼主(2016-02-16):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显示器 说不通电,联想机器最多就是二极管有问题。

拆机测试 单独测二极管都没有问题, 测桥堆 保险 嗯哼,难道芯片有问题吗?
插电 19V出来了。 晕,把驱动板插上。真相出来了。
看测量结果:
测二极管正反都是129,看来去驱动板短路, 把驱动板拆了测接口这里的C734电容 正反都是127左右。拆了 C734通电OK了。

维修结束。

网友:
驱动板电容短路的很感觉少见,修的不错。

网友:
秒杀的节奏  为秒杀加分

网友:
联想的一般快速整流二极管问题。。。驱动板短路少见

网友:
驱动板电容漏电的遇见好几例  修好就没返修的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什么鬼,通病么

网友A:
外接可调电源比较容易看到驱动板有微短路

网友:
电源板5V变为19V,最后故障是驱动板滤波电容击穿。电容击穿为什么电压会升高???

网友:
显示器的板子零件不多,短路问题好找的。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短路很少遇到,经常遇到的是主控短路,或者是VGA口的二极管短路

网友(2016-04-19):
驱动板的电容短路很少 笔记本遇见过几次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还有戴尔的老是坏快恢管

网友:
驱动板短路 还真是太少见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思路清晰,维修速度快,赞一个。

网友:
秒杀   赞一个

网友:
驱动板电容电路少见

网友:
需要这样的实测,多谢

网友:
显示器驱动的短路相对比本本还是好修点的哦。

网友:
驱动板短路少见,见识下

网友:
驱动板电容短路还真是不多见啊

网友(2016-05-19):
学习了。以后再修 就有思路了

网友:
短路好修   半死  不活的 那些机子 头大哦

网友:
驱动板上电容坏的不是很多 1117感觉坏的不少

网友:
有好多驱动板电容是会坏,通病

网友:
驱动板电容短路,是联想越来越能糊弄人了么

网友:
这都有维修通报的    AOC通病   冠捷代工的

网友:
确实少见,真得仔细测测才知道。

网友:
联想的电源板毛病多,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短路还是很好修的 我就比较喜欢秀短路的机器

网友:
电容短路,而已,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一般二极管坏的多点

网友:
秒杀需要功底

网友(2016-06-25):
这机器这个电容坏,今天我也遇到了,我开始以为是电源 板上的D901呢,拆下一量没事,上去就短,不插驱动板不短,应该以后还会出现,通病?

网友:
上次好像碰到过一样的驱动板短路的

网友:
这种机器驱动板短路的真的很少见呐

网友:
驱动板电容短路的好像少见啊

网友:
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2016-07-27):
手上有一台开不了机的。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此原因?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去判定是驱动板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比如附件那个8脚芯片

网友:
这款机器好好i昂有个通病 就是不定时花屏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但是还没拆开

网友:
这个底座 支架 怎么拆呀?有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在您的恩泽下我也轻松修好了一台这款的联想显示器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 我在ASUS笔记本上面遇到过 插电直接3A 把电容摘掉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短路基本上我只遇见几次大芯片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可调电源比较容易看到驱动板有微短路
不懂,请说的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