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40出现RGB画面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16):
最近修了几台C340花屏的机器,就是出面RGB画面。经过分析发现有多地方不良会导致这种现象出现。主BIOS JFCHSPI1在我修过的机器里有一半是这里的问题。还有U11 U10这两个小码片也会导致显示RGB画面或键盘灯亮无显。换完这三个BIOS 还没好的话,换显示芯片U8基本会好了。显卡和南桥一般不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U10 U11的资料。U10 U11的型号是24C02H.   BIOS.rar (364 Bytes, 下载次数: 165)

网友:
正好试试看  键盘亮屏无显示

网友:
我客户这台C340 是有时这样不稳定

网友:
这种板在有很多原材不良的。是PCB板的问题,那个PCB板的过孔有部分有内阻。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那个内存最好插在上槽,下槽用久了那下边的过孔就接触不良

网友:
你好厉害   学习下。。给我说下呢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不过楼主如果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是 屏5V 出不来,背光开启也出不来, BIOS 包括 U8全换了,还没出现奇迹

网友(2016-03-26):
我这个是CPU供电没出来,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有遇到过不认硬盘的吗